STM32+DS18B20温度监测实验设计方案思路+程序

楼主(2019-04-29):
  • 设计方案
    •    基本要求:
    采用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实时采集温度信息,利用A/D转换器采集当前模拟电压信息,同时访问DS1302(或者RTC)获取当前时钟,将以上信息在屏幕上加以显示,并将数据存储在EEPROM中,如有需要,可以根据时间调出相应历史记录。

    •    设计思路:
   采用stm32f103x作为核心控制元件,采用 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实时采集温度信息,用手加热三极管即可监测到温度的变化,其次利用AD读取当前模拟输入电压量,旋转按钮即可检测到电压的变化;同时利用RTC获取到时钟信号,并利用串口进行显示,上述功能均已实现。其中EEPROM数据存储部分,因时间有限仅将时间信息(8位)作存读功能,两个按键交替按,按下第一个按键可实现一次存储, 按下第二个按键可实现一次读取。
此次试验需要存读的数据共13位,使用 16 位子地址时要在程序开头定义条件汇编符号 SUBA16 ,还要定义一个变量 SUBA1 ,因此 SUBA1、SUBA 就构成了 16 位子址址。其中 SUBA1 为高 8 位,在用户程序开头定义$SET (SUBA16)即可使用 16 位子地址,若没有此定义则只使用 8 位子地址。
  • 电路原理图
    •    stm32f103x系统电路图

  • AD-DA转换电路图

    • 18b20电路图

    • 24C02电路图
  • 程序框图

  • 附录(电路接线方式,源程序)
    •    电路接线方式

连线方式:PA0接AD转换AO,PB8接第一个按键,PB9接第二个按键

    •    程序运行结果

/*******************************************************************************
*  标题:                  试验数码管上显示温度                                  *
*                                                                                                    *
*********************************************************************************
* 目的: 1.通过本例程了解 DLASS18b20的基本原理和使用 ,理解并掌握18B20驱动程序的编写        *
*        2.了解掌握“一线”总线接口的工作原理及一般编程方法。                                         *
* 现象:   插上18B20 观察数码管的实际温度显示
* 连接: 用排线将JP8(P0口) 与 J12 连接在数码管上可以看温度显示                                        *
*                                                                                                    *
* 建议: 不要延时等待,用定时中断实现时序,来提高程序处理速度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懂DLASS18b20在C语言中的操作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宏定义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ADC3_DR_Address    ((u32)0x40013C4C)
#define    LCD_RS(x)  x ? GPIO_SetBits(GPIOB, RS): GPIO_ResetBits(GPIOB, RS)
#define    LCD_RW(x)  x ? GPIO_SetBits(GPIOB, RW): GPIO_ResetBits(GPIOB, RW)
#define    LCD_EN(x)  x ? GPIO_SetBits(GPIOB, EN): GPIO_ResetBits(GPIOB, EN)
#define  GPIOx                      GPIOA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x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GPIO_RxPin                 GPIO_Pin_10
#define  GPIO_Tx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x                     USART1
/********************************硬件接口定义*********************************/
#define    LS138A  GPIO_Pin_5 //=P2^2;       //管脚定义
#define    LS138B  GPIO_Pin_4 //=P2^3;
#define    LS138C  GPIO_Pin_3 //=P2^4;
#define RS  GPIO_Pin_1 //P2^6;
#define RW  GPIO_Pin_2 //P2^5;
#define EN  GPIO_Pin_0 //P2^7;
#define    Sav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8)//P1^0;         //保存
#define    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9)//P1^1;         //读取
#define    LS138a(x)  x ? GPIO_SetBits(GPIOB, LS138A): GPIO_ResetBits(GPIOB, LS138A)
#define    LS138b(x)  x ? GPIO_SetBits(GPIOB, LS138B): GPIO_ResetBits(GPIOB, LS138B)
#define    LS138c(x)  x ? GPIO_SetBits(GPIOB, LS138C): GPIO_ResetBits(GPIOB, LS138C)

#define  AT24C02 0xa0  //AT24C02 地址

/******************************** 变量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32  LedOut[7],LedNumVal,LedNumVall;
u8 Count;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vu16 ADC1ConvertedValue = 0, ADC3ConvertedValue = 0;
unsigned int jj = 0;
unsigned char str1[]={0,0};
u32 Uart1_PutChar(u8 ch);
void Uart1_PutString(u8* buf , u8 len);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vu32 TimeDisplay = 0;
vu16 ADC2ConvertedValue;
unsigned char Count1 , Count2 , save_flag = 1 , read_flag = 1;
unsigned long D[16],str2[8],NumVal;
unsigned long NumVall;
unsigned int  USEC;
/*********************************声明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void NOP(void);
extern GetTemp(void);                                                      //声明引用外部函数
extern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 声明引用外部变量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Tim_Setting(void);
void Delay_us(u32 nTime);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u32 Time_Regulate(void);
void Time_Adjust(void);
void Time_Show(void);
u32 THHH = 0, THHL = 0, TMMH = 0, TMML = 0, TSSH = 0, TSSL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
int i = 0;
  for(; nCount != 0; nCount--);
  //for(;i < 1000;i++);
}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Dat[8];
        unsigned char pDat1[8];
        #ifdef DEBUG
        debug();  //在线调试使用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NVIC配置函数

    SysTick_Configuration();   //Systick配置函数

        Tim_Setting();          //调用事件设定函数

        //启动GPIO模块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所有GPIO为同一类型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端口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将DS18B20设为16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所有GPIO为同一类型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的最大频率为50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端口

          //配置USARTx_Tx为复合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USARTx_Rx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R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A,0xffff);  //将GPIOA 16个端口全部置为高电平
        GPIO_Write(GPIOB,0xffff);  //将GPIOB 16个端口全部置为高电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配置RTC
    RTC_Configuration();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Time_Adjus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Disable the Tamper Pin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To output RTCCLK/64 on Tamper pin, the tamper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

  /*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
#endif

  //清除复位标志
  RCC_ClearFlag();

  //串口配置: 波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奇偶位 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启动串口
  USART_Cmd(USARTx, ENABLE);

   //DMA1 通道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设置成CH1 DMA中包含了7个通道(CH1-CH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给DMA起始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ConvertedValue;//DMA连接在内存中的变量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设置DMA传输方向 单向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在访问时每次操作的数据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的传输模式,连续不断的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的优先级别:可以分为4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的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整个模块初始化
  //开启DMA通道1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控制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4;//转换通道为通道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1选择信道14,音序器等级1,采样时间239.5个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使能ADC1模块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打开ADC1
  ADC_Cmd(ADC1, ENABLE);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开始ADC1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等待ADC1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1)
   {

          GetTemp();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以下将读18b20的数据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LedNumVal=Temperature;      //把实际温度送到LedNumVal变量中
          LedNumVall=(u16)ADC1ConvertedValue*3300/4096;

      str1[0]=LedNumVal%100/10+'0';
      str1[1]=LedNumVal%10+'0';
        if(Save == 0 && save_flag)
        {
          Uart1_PutString("\r\n当前时间为:" ,10 );
          Uart1_PutChar(THHH);
          delay(0x0fffff);
          Uart1_PutChar(THHL);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58);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TMMH);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TMML);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58);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TSSH);
          delay(0xfffff);
          Uart1_PutChar(TSSL);
          delay(0xfffff);
          Uart1_PutString("\r\n当前温度值为:" ,10 );
    for(i=0; i<2; i++)
          {
                Uart1_PutChar(str1[i]);
                  delay(0xfffff);
          }
            Uart1_PutString("\r\n当前电压值为:" ,10 );
                Uart1_PutChar(LedNumVall%10000/1000+48);
                delay(0x00fff);
                Uart1_PutChar(46);
                delay(0x00fff);
            Uart1_PutChar(LedNumVall%1000/100+48);
              delay(0x00fff);
                 pDat[0]=THHH;
                 pDat[1]=THHL;
                 pDat[2]=58;
                 pDat[3]=TMMH;
                 pDat[4]=TMML;
                 pDat[5]=58;
                 pDat[6]=TSSH;
                 pDat[7]=TSSL;

        //         pDat1[8]=str1[0];
        //         pDat1[9]=str1[1];
        //         pDat1[10]=LedNumVall%10000/1000+48;
        //         pDat1[11]=46;
        //         pDat1[12]=LedNumVall%1000/100+48;

                 ISendStr(AT24C02, 0 , &pDat[0], 8);
                 read_flag = 1;
                 save_flag = 0;
     }
        if(Read  == 0 && read_flag)
        {
                IRcvStr(AT24C02, 0 , &pDat, 8);
                Uart1_PutString(pDat ,8 );
                 read_flag = 0;
                save_flag = 1;
        }
          }

}
void Uart1_PutString(u8* buf , u8 len)
{   u8 i;
    for(i=0;i<len;i++)
    {
        Uart1_PutChar(*buf++);
    }
}

//发送一个字符
/*******************************************************************************
* Name  : Uart1_PutChar
* Deion : printf a char to the uart.
*******************************************************************************/
u32 Uart1_PutChar(u8 ch)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启用PWR和BKP的时钟(from APB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后备域解锁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备份寄存器模块复位
  BKP_DeInit();

  /* Enable 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RTC时钟源配置成LSE(外部32.768K)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TC开启
  RCC_RTCCLKCmd(ENABLE);

  //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RTC_WaitForSynchro();

  //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WaitForLastTask();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WaitForLastTask();

  //设置RTC分频器,使RTC时钟为1Hz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等待寄存器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
* Function Name  : Time_Display
* Description    : Displays the current time.
* Input          : - TimeVar: RTC counter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 Compute  hours */
  THHH = (TimeVar / 3600)/10+48;
  THHL = (TimeVar / 3600)%10+48;
  /* Compute minutes */
  TMMH = ((TimeVar % 3600) / 60)/10+48;
  TMML = ((TimeVar % 3600) / 60)%10+48;
  /* Compute seconds */
  TSSH = ((TimeVar % 3600) % 60)/10+48;
  TSSL = ((TimeVar % 3600) % 60)%10+48;
}
void Time_Adjust(void)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Change the current time */
  RTC_SetCounter(12*3600 + 2*60 + 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void Tim_Setting(void)
{
          /*-----------------------------------------------------------------------------*/

  /***772M下定时值的计算((1+预分频TIM_Prescaler)/72*(1+定时周期TIM_Period))*/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配置RCC,使能TIMx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时钟频率=72/(时钟预分频+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定时器模式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时间)累计 0xFFFF个频率后产生个更新或者中断(也是说定时时间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间分割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2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中断 溢出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打开定时器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
*                         精准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us(u32 nTime)
{
  /*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Disable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Clear SysTick Counter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

/*******************************************************************************
*
*                        定时中断处理函数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检测制定的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处理位。

     Count++ ;

   }
}

/*******************************************************************************
*
*                         系统Systick 中断处理函数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if(USEC++ == 1000000)
  {         USEC = 0;
         Count1++;
   }
}

/*******************************************************************************
*                           配置RCC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别好
  {
    //开启FLASH的预取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延迟2个周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配置AHB(HCLK)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1(PCLK1)钟=AHB 1/2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DC时钟=PCLK2 1/4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9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ADC时钟= PCLK2/4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使能PLL时钟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时钟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配置系统时钟 = PLL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开启DMA1时钟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开启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下面是给各模块开启时钟
    //启动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启动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启动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开启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设置AHB时钟为SysTick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采用8分频

  /* 设置SysTicks中断抢占优先级 3, 从优先级0*/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3, 0);

  /* 每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 在72M的时钟下*/
  SysTick_SetReload(9);     //该参数取值必须在1和0x00FFFFFF之间         9/(72000 000/8)= 1us  1微秒计数

  /* 开启SysTick中断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ADC1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                             NVIC配置函数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开启定时器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添加温度传感器,如果温度过高,蜂鸣器 发出警告,该如何添加这一功能?

网友B(2020-06-11):
资料很全,下载了

网友C(2020-08-21):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添加温度传感器,如果温度过高,蜂鸣器 发出警告,该如何添加这一功能?

对温度做出判断  然后用IO口控制beep就可以了

网友D(2020-12-23):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如何添加温度传感器,如果温度过高,蜂鸣器 发出警告,该如何添加这一功能?

楼主 同问?

网友E:
哪位大佬能画一个仿真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