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两个4位共阳数码管代替一个8位数码管?

楼主:
如何用两个4位共阳数码管代替一个8位数码管?主要怎么接线。附原理图一张。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2019-04-29):
没区别,段位一样排序就好,就是布线麻烦点

网友B: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f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i=0;                        //计数变量
        P0=0x00;                                                //消隐
        P2=wei[i];
        P0=table[i];
        i++;
        i%=8;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TF0==1)
                {
                        TF0=0;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
                }
        }
}

网友C:
会一个的就是会两个的 。排列好就行了。布线很乱就用标记。

网友D:
简单这个我都会把第二个数码管的段位和第一个的段位并连,第二个数码管的位段连接单片机的IO输出口就是8位数码管了。

网友E:
把第二个数码管的段位和第一个的段位并连,第二个数码管的位段连接单片机的IO输出口就是8位数码管了。

网友F:
楼主还是未开通显示的原理,真懂了就无此一问了。对照板凳的再补一下课。

网友G(2020-03-13):
哪里有8位数码管卖啊?只能买到4位的数码管

网友H:
两个4位数码管的段线对应并联,位线接单片机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