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74HC595驱动点阵PCB+仿真+代码

楼主(2019-04-29):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put595(uchar f);// 寄存到595芯片的输出口
void Output595(); //输出到点阵
sbit sclk=P2^0;     //数码管HC595第11脚,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sdat=P2^1;     //数码管HC595第14脚,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cpla=P2^2;     //数码管HC595第12脚,输出锁存脉冲输入端
sbit SHCP_595=P2^3;        //点阵HC595第11脚,串行时钟输入端
sbit DS_595=P2^4;        //点阵HC595第14脚,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TCP_595=P2^5;        //点阵HC595第12脚,输出锁存脉冲输入端
sbit key1=P1^0;     //按键控制数码管加数
sbit key2=P1^1;     //按键控制数码管减数
sbit key3=P1^2;//控制点阵的显示切换
unsigned char dis[]={0,1,2,3,4};   //定义显示缓冲区4个单元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
char g=0;
char s=0;
char b=0;
char q=0;
int flog;
void keya();//数码管按键
void keyb();//点阵按键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
  }
void hc595_in(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
        for(b=0;b<8;b++)
   {
          sdat=Data&0x80;
                Data<<=1;
    sclk=0;
                sclk=1;
     _nop_();

         }
}
void hc595_out(void)
{
         cpla=0;
         _nop_();
         _nop_();
         cpla=1;
        }

void keya()
{
   if(key1==0)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0000);             //消抖
                        if(key1==0)
                        {
                g++;         //个位加一
                if(g>9)      //判断是否向十位进位
                {
                 s++;
                 g=0;
                }

                if(s>9)    //判断是否向百位进位
                {
                 b++;
                 s=0;
                }
                                 if(b>9)    //判断是否向百位进位
                {
                 q++;
                 b=0;
             }
                   }
                        }
                if(key2==0)              //如果按键按下
         {
            delay(10000);     //消抖
                        if(key2==0) {
                g--;         //个位减一
                if(g<0)      //判断是否向十位进位
                {
                 s--;
                 g=9;
                                        if(s<0)    //判断是否向百位进位
                        {
                         b--;
                         s=9;
                                                  if(b<0)    //判断是否向百位进位
                                        {
                                         q--;
                                         b=9;

                                        }
                                                 }
                        }
                }
}
}
uchar code dz0[]={
/*--  文字:  撸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4,0x00,0xC4,0x0F,0x24,0x08,0xF4,0x3F,0x2F,0x22,0xE4,0x3F,0x24,0x22,0xE4,0x3F,
0x0C,0x00,0xF7,0x7F,0x04,0x00,0xC4,0x1F,0x44,0x10,0xC4,0x1F,0x45,0x10,0xC2,0x1F,

/*--  文字:  起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0,0x10,0x00,0x10,0x1F,0x7E,0x10,0x10,0x10,0x10,0x10,0x7F,0x1F,0x10,0x11,
0x14,0x01,0x14,0x01,0x74,0x21,0x14,0x21,0x14,0x3E,0x1A,0x00,0xF2,0x7F,0x01,0x00,

/*--  文字:  袖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04,0x08,0x04,0x00,0x04,0x3F,0x04,0x90,0x3F,0x88,0x24,0x88,0x24,0xAC,0x24,
0x9A,0x24,0xA9,0x3F,0xA8,0x24,0x88,0x24,0x88,0x24,0x88,0x24,0x88,0x3F,0x88,0x20,

/*--  文字:  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1F,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80,0x01,0x80,0x00,0xFF,0x7F,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  文字:  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8,0x3E,0x7F,0x22,0x48,0x22,0x48,0x22,0x48,0x22,
0x48,0x22,0x48,0x22,0x48,0x22,0x48,0x22,0x44,0x22,0x44,0x3E,0x52,0x22,0x21,0x00,

/*--  文字:  油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4,0x02,0x08,0x02,0x08,0x02,0xE1,0x3F,0x22,0x22,0x22,0x22,0x28,0x22,
0x28,0x22,0xE4,0x3F,0x27,0x22,0x24,0x22,0x24,0x22,0x24,0x22,0xE4,0x3F,0x20,0x20,

/*--  文字:  干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1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7F,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00,0x80,0x00,0xC0,0x01,0xC0,0x01,0xE0,0x03,0xA0,0x02,0x90,0x04,0x80,0x00,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列代码
uchar code hdz[32]={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0,
0x00,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
};//行代码

uchar code dz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文字:  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08,0x00,0x7F,0x3F,0x44,0x21,0x22,0x11,0x14,0x0A,0x08,0x04,0x14,0x1A,
0xA3,0x61,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20,0x10,0x10,0x10,0x08,0x0A,0x06,0x04,

/*--  文字:  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40,0x10,0x40,0x10,0x40,0x10,
0x40,0x10,0x20,0x10,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08,0x11,0x04,0x0A,0x02,0x04,

/*--  文字:  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08,0x00,0x7F,0x3F,0x44,0x21,0x22,0x11,0x14,0x0A,0x08,0x04,0x14,0x1A,
0xA3,0x61,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20,0x10,0x10,0x10,0x08,0x0A,0x06,0x04,

/*--  文字:  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40,0x10,0x40,0x10,0x40,0x10,
0x40,0x10,0x20,0x10,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08,0x11,0x04,0x0A,0x02,0x04,

/*--  文字:  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FC,0x1F,0x84,0x10,0x84,0x10,0xFC,0x1F,
0x84,0x10,0x84,0x10,0xFF,0x7F,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4,0x04,0x08,

/*--  文字:  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08,0x00,0x7F,0x3F,0x44,0x21,0x22,0x11,0x14,0x0A,0x08,0x04,0x14,0x1A,
0xA3,0x61,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20,0x10,0x10,0x10,0x08,0x0A,0x06,0x04,

/*--  文字:  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FE,0x1F,0x40,0x10,0x40,0x10,0x40,0x10,
0x40,0x10,0x20,0x10,0x20,0x10,0x10,0x10,0x10,0x10,0x08,0x11,0x04,0x0A,0x02,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列代码

void Input595(uchar f)
{
uchar i;
   for (i=0; i<8; i++)
   {
     DS_595 = f>>7 ;
    f <<= 1;
    SHCP_595=0;
    _nop_();
    SHCP_595=1;
    }
}
void Output595()
  {
   STCP_595 = 0;
   _nop_();
   STCP_595 = 1;
   STCP_595 = 0;
   }
void keyb()
{
    if(key3==0)
        {
        delay(250);
        if(key3==0)
          {
           flog++;
                if(flog==2)
                {
                 flog=0;
                }
           }
           while(!key3);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e;
        unsigned char p;
   uint a,i,j,n;
   while(1)
   {
   a=0;
   for(j=0;j<128;j++)//总共需要128屏
    {
     n=a;
      for(i=0;i<16;i++)//输出1屏
           {
            for(e=0;e<4;e++)
        {
        keya();
        switch(e)
        {
          case 0:p=q;break;
          case 1:p=b;break;
          case 2:p=s;break;
          case 3:p=g;break;
        }
         hc595_in(wei[e]);
……………………

网友A:
仿真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打不开!!

网友B(2019-12-12):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打不开!!

我也打不开

网友C(2021-12-09):
楼主威武,我参考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