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制作 附图,单片机程序等资料

楼主(2019-04-29):
看着各位大神鼓捣光立方,闲着没事也做了一个简单的4乘4乘4的光立方,直接上图。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只有成品照片,请各位见谅。

编译

编译

程序编译完成,主要有纵向一层一层的扫描,横向一层一层扫描,线扫描,点扫描,全部闪烁及随机亮等功能;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最简单的就是这样了

由于杜邦线用光了,临时用线和接线端子制作的线连接。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USB转TTL

USB转TTL

USB转TTL模块,网上买的用来给单片机刷程序及通讯;

/****************************************Copyright Mr.Asia************************************/
/****************************************Date 2019-05-01************************************/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STC12C5A60S2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循环左移右移函数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使用89C51单片机使用该头文件,注释掉        STC12C5A60S2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组定义*/
uint code ceng[]={0x00,0x10,0x20,0x40,0x80,0xf0};                          //层数数组定义
uint code num[]={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LED IO口定义

/*全局变量声明*/
uint i = 6000;                                                //延时函数参数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ms延时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All();                                //光立方闪烁

void Heng();                         //横扫描
void Lie_v();                          //V列扫描
void Lie_h();                          //H列扫描

void Shu();                            //竖线扫描
void Heng_V();                        //横V扫描
void Heng_H();                    //横H扫描

void Dian();                        //点扫描

void Suiji();                        //随机竖线扫描
void DianSuiji();                //随机点扫描

/*******************************************************************************
* 名称: void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Init();
                All();
                Heng();                         //横扫描
                Lie_v();                  //V列扫描
                Lie_h();                  //H列扫描

                Shu();                    //竖线扫描
                Heng_V();                //横V扫描
                Heng_H();            //横H扫描

                Dian();                    //点扫描

                Suiji();                //随机竖线扫描
                DianSuiji();                //随机点扫描
        }
}

/*******************************************************************************
* 名称: void Delay()
* 功能: 延时函数
* 形参: uint x, y, z;
* 返回: 无
* 说明: 延时一定时间   单位为ms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int 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
* 名称: void Init()
* 功能: 初始化光立方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所有LED灯熄灭
******************************************************************************/
void Init()
{
        P1 = ceng[0];
        P0 = 0xff;
        P2 = 0xff;
}

/*******************************************************************************
* 名称: void All()
* 功能: 光立方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闪烁
******************************************************************************/
void All()
{
        uchar k;

        P0 = 0x00;
        P2 = 0x00;                                         //IO口置0

        for(k=0;k<3;k++)
        {
        P1 = ceng[5];                                  //全亮
        Delay(i-2000);
        P1 = ceng[0];                                  //全灭
        Delay(i-2000);
        }
}

/*******************************************************************************
* 名称: void Heng()
* 功能: 层数上下扫描
* 形参: uchar k
* 返回: 无
* 说明: 层数上下滚动扫描
******************************************************************************/
void Heng()
{
        uchar k;
/*层自下而上扫描*/
        for(k=1;k<5;k++)
        {
                P1 = ceng[k];
                P0 = 0x00;
                P2 = 0x00;
                Delay(i);
        }

/*层自上而下扫描 */
        for(k=3;k>0;k--)
        {
                P1 = ceng[k];
                P0 = 0x00;
                P2 = 0x00;
                Delay(i);
        }
        Init();
}

/*******************************************************************************
* 名称: void lie_v()
* 功能: 竖直v面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竖直面扫描
******************************************************************************/
void Lie_v()
{
        uchar k;

        P0 = 0xee;
        P2 = 0xee;                        //P0、P2赋初值0x77,右移后分别是 0x77 --> 0xbb --> 0xdd --> 0xee
        for(k=1;k<5;k++)
        {
        P1 = ceng[5];
        P0 = _cror_(P0,1);
        P2 = _cror_(P2,1);                //循环右移函数
        Delay(i);
        }
//        Init();
}

/*******************************************************************************
* 名称: void lie_h()
* 功能: 竖直h面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竖直面扫描
******************************************************************************/
void Lie_h()
{
        P1 = ceng[5];   //电源全部打开

        P0 = 0xf0;
        Delay(i);
        P0 = 0x0f;
        Delay(i);
        P0 = 0xff;          //将P0口置高关闭P0口LED灯

        P2 = 0xf0;
        Delay(i);
        P2 = 0x0f;
        Delay(i);

        Init();
}

/*******************************************************************************
* 名称: void Shu()
* 功能: 竖线面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竖线扫描
******************************************************************************/
void Shu()
{
        uchar k;
        P1 = ceng[5];
        P0 = 0xfe;
        for(k=0;k<8;k++)
        {
                P0 = _cror_(P0,1);                   //P0口循环右移1位
                Delay(i-1000);
        }
        P0 = 0xff;
        P2 = 0xfe;
        for(k=0;k<8;k++)
        {
                P2 = _cror_(P2,1);                 //P2口循环右移1位
                Delay(i-1000);
        }

        Init();          //初始化函数
}

/*******************************************************************************
* 名称: void Heng_V()
* 功能: 线V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线V扫描
******************************************************************************/
void Heng_V()
{
        uchar k;
        for(k=1;k<5;k++)
        {
                P1 = ceng[k];

                P0 = 0xf0;
                Delay(i);
                P0 = 0x0f;
                Delay(i);
                P0 = 0xff;

                P2 = 0xf0;
                Delay(i);
                P2 = 0x0f;
                Delay(i);
                P2 = 0xff;

        }
        Init();
}

/*******************************************************************************
* 名称: void Heng_H()
* 功能: 线H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线H扫描
******************************************************************************/
void Heng_H()
{
        uchar k,j;
        for(k=1;k<5;k++)
        {
                P1 = ceng[k];
                P0 = 0x77;
                P2 = 0x77;
                for(j=1;j<5;j++)
                {
                 P0 = _cror_(P0,1);
                 P2 = _cror_(P2,1);
                 Delay(i);
                }
                P0 = 0xff;
                P2 = 0xff;
        }
}

/*******************************************************************************
* 名称: void Suiji()
* 功能:随机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数组随机扫描
******************************************************************************/
void Suiji()
{
        int rand();
        uint k;
        uchar j;
        P1 = ceng[5];

        for(j=0;j<9;j++)
        {
        k = rand();
        P0 = num[k%9];
        Delay(i);
        P0 = 0xff;
        P2 = num[k%9];
        Delay(i);
        P2 = 0xff;
        }

}

/*******************************************************************************
* 名称: void Dian()
* 功能:点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点扫描
******************************************************************************/
void Dian()
{
        uchar k,j;
        for(k=1;k<5;k++)
        {
                P1 = ceng[k];

                P0 = 0x01;
                for(j=1;j<9;j++)
                {
                        P0 = num[j];
                        Delay(i);
                }
                P0 = 0xff;

                P2 = 0x01;
                for(j=1;j<9;j++)
                {
                        P2 = num[j];
                        Delay(i);
                }
                P2 = 0xff;
        }
}

/*******************************************************************************
* 名称: void DianSuiji()
* 功能:点随机扫描
* 形参: 无
* 返回: 无
* 说明: 点随机扫描
******************************************************************************/
void DianSuiji()
{
        int rand();
        uint k;
        uchar j;

        for(j=1;j<20;j++)
        {
                k = rand();
                P1 = ceng[k%5];
                P0 = num[k%9];
                Delay(i);
                P0 = 0xff;
                P2 = num[k%9];
                Delay(i);
                P2 = 0xff;
        }

}

现在想做的是使用串口通讯来控制光立方,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望大神指点!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然后通过switch来使用不同数据不同状态!

网友A(2020-05-28):
借用你的原理图。

网友B:
楼主,你的单片机可以换成c51吗?

楼主(2021-11-29):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单片机可以换成c51吗?

程序中有
//#include <reg52.h>                  //使用89C51单片机使用该头文件,注释掉 STC12C5A60S2头文件

网友C:
请问如果用3v的发光二极管怎么做?另外我现在有的三极管型号为s8550,s9015,s9018,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感谢回答

网友C:
p0口不是低电平驱动吗为什么上拉电阻不可省?求解

网友D(2022-03-17):
引用 网友C:
p0口不是低电平驱动吗为什么上拉电阻不可省?求解

我有过类似的问题我老师给的回复是,为了确保单片机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E(2022-05-04):
用什么焊接二极管?我在网上买的铁丝焊不上

网友E:
用什么焊接二极管?我在网上买的铁丝焊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