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解这个单片机字符发送函数,初学不久看不懂。拜托各位大师

楼主(2019-04-29):
void Sent_UART(u8 dat)
{
        ES = 0;
        TI=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
        while(*string)
        {
                Sent_UART(*string++);
                Delay_Us(5);
        }

}

void ESP8266_Init()
{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3000);
        Uart_Send_String("AT\r\n");
        Delay_ms(3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MUX=1\r\n");
        Delay_ms(3000);
                                Uart_Send_String("AT+CIPSERVER=1,8080\r\n");
}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两个子函数值得注意
void Sent_UART(u8 dat)
{
        ES = 0;//开始发送,关串口中断
        TI=0;//清空标志位
        SBUF = dat;//SBUF寄存器写入数据
        while(!TI);
        TI = 0;
        ES = 1;//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Uart_Send_String(u8 *string)
{
        while(*string)
        {
                Sent_UART(*string++);
                Delay_Us(5);//延时
        }

}
while(*string) 相当于while( *string != 0) 检查的是p所指向的地址中的数据是否为0,但前提是p不能为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两个子函数值得注意
void Sent_UART(u8 dat)
{

    *string 带入的是Uart_Send_String("AT\r\n");的内存地址 那么"AT\r\n"地址指向的值是不是指的ASCII编码里边对应的十六进制的值呢?意思就是要逐个字节发送这些值吗?
   还有Uart_Send_String("AT\r\n");这样的语句是什么用法呢?("AT\r\n")这个语法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两个子函数值得注意
void Sent_UART(u8 dat)
{

#include <stdio.h>引用这个头文件发送AT指令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A:
首先你说的stdio.h是标准C库里的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并不包括串口的收发,Uart_Send_String("AT\r\n");可以对照具体函数内容看,这个是一位一位发送的直到你的字符串结束,while(*string)就是做检测的。更具体的东西建议你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的相关值,这样更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