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ed灯微亮,用的1Khz,占空比50%的信号给LED灯

楼主(2019-04-29):
请教各位,我想让led灯微亮,用的1Khz,占空比50%的信号给LED灯,但是用Prouse仿真时,灯老是闪烁,请问有没有老是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include<reg52.h>
sbit light1=P1^4;
sbit light2=P1^5;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light2=0;
        while(1);
        {
        }
}
void temp()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light1=~light1;
}

网友A:
软件仿真模拟不了高频率的,不能期望太高只能以实物为准

网友B:
用Prouse仿真呼吸灯不可能得到想象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模拟不了高频率的,不能期望太高只能以实物为准

原来是这样啊,老师我用实物也实验了,但是灯没有微亮的效果,老师有没有控制灯微亮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use仿真呼吸灯不可能得到想象的结果。

这样啊,老师我用实物也实验了,但是灯没有微亮的效果,我这样做灯要么和原来一样全亮,要么就闪烁的厉害,没有微亮的效果,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模拟不了高频率的,不能期望太高只能以实物为准

除了使用两个不同的电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use仿真呼吸灯不可能得到想象的结果。

除了使用两个不同的电阻的方法

网友A:
通过修改程序实现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使用两个不同的电阻的方法

给你一个呼吸灯程序,P1接LED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count=0,time0=0,time1=0,DIR=0;

void main( )
{
        while (1)
        {
                time0++;
                count++;
                if(count>=80)
                {
                        count=0;
                        if(DIR==0)
                        time1++;
                        else
                        time1--;
                }
                if(time1>=500)
                        DIR=1;
                if(time1==0)
                        DIR=0;
                if(time0>=500)
                        time0=0;
                if(time0<=time1)
                        P1=0x00;
                else
                        P1=0xff;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呼吸灯程序,P1接LED

老师我呼吸灯程序看的懂了,我自己改了程序,但是效果不理想,我用P3^4连了一个红外热释传感器,用P1^7连接了一个LED灯观察效果,我达到的效果是,有人来高亮,无人来微亮,老师能看看我的程序吗/*设置一个定时器,控制P20口输出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可调,热释检测有无人控制占空比*/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7;
sbit LED1=P1^3;//LED1常亮作为跟PWM输出时的亮度对比
sbit reshi=P3^4;//控制占空比
uchar time;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EA=1;
        ET0=1;
        TR0=1;
        while(1)
        {
                LED1=0;
                while(reshi==0)//无人高亮
                {
                        delay(5);
                        while(reshi==0)
                        {
                                num=20;

                        }
                }
                while(reshi==1)//有人微亮
                {
                        delay(5);
                        while(reshi==1)
                        {
                                num=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赋值时先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TR0=1;//再从新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0) time=0;//0.1ms*100=10ms,即100HZ;
        if(time<=num) PWM=0;
        else PWM=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呼吸灯程序看的懂了,我自己改了程序,但是效果不理想,我用P3^4连了一个红外热释传感器,用P1^7连 ...

优化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WM=P1^7;
sbit LED1=P1^3;//LED1常亮作为跟PWM输出时的亮度对比
sbit reshi=P3^4;//控制占空比
uint count=0,time0=0,time1=0,DIR=0;

void main( )
{
        LED1=0;        //常亮
        time1=30;//初始亮度
        while (1)
        {
                count++;
                if(count>=100)//计数延时(渐亮/暗速度)
                {
                        count=0;
                        if(reshi==0)//无人高亮
                        {
                                if(time1<500)
                                        time1++;
                        }
                        else if(time1>30)//有人微亮
                                time1--;
                }
                if(++time0>=500)
                        time0=0;
                if(time0<=time1)
                        PWM=0;
                else
                        PWM=1;
        }
}

网友C:
我只能说仿真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网友D:
你要微亮占空比就不能是50了,50的话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一样的,怎么可能微亮呢

网友E:
之前实现过, 思路是这样的, PWM频率一定, 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亮度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化了一下,你试试。

老师你这个哪部分程序是占空比程序,哪部分是控制占空比大小的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实现过, 思路是这样的, PWM频率一定, 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亮度了哦.

我用P3^4连了一个红外热释传感器,用P1^7连接了一个LED灯观察效果,我想达到的效果是,有人来高亮,无人来微亮,老师能看看我的程序吗,请问你说的占空比频率和占空比大小控制是在哪部分改动呢/*设置一个定时器,控制P20口输出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可调,热释检测有无人控制占空比*/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7;
sbit LED1=P1^3;//LED1常亮作为跟PWM输出时的亮度对比
sbit reshi=P3^4;//控制占空比
uchar time;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0;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EA=1;
        ET0=1;
        TR0=1;
        while(1)
        {
                LED1=0;
                while(reshi==0)//无人高亮
                {
                        delay(5);
                        while(reshi==0)
                        {
                                num=20;

                        }
                }
                while(reshi==1)//有人微亮
                {
                        delay(5);
                        while(reshi==1)
                        {
                                num=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赋值时先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赋值定时0.1ms
        TR0=1;//再从新打开定时器
        time++;
        if(time>=100) time=0;//0.1ms*100=10ms,即100HZ;
        if(time<=num) PWM=0;
        else PWM=1;

}

网友F:
调节脉宽占空比啊,你的是5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