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的IO口引脚预定义,只能放在全局变量才有效么

楼主(2019-04-29):
如题,关于单片机IO口的预定义

网友A:
是的,在全局变量中定义后,下面任何要用到这个变量的主函数和子函数中均可用新定义的引脚名称进行操作

网友B:
单片机IO口的预定义 是 位的宏定义   不是变量
你可以直接对I/O口任一位进行操作

网友C:
首先,给出结论:是的。

好处:可以在程序开头清晰地看出管脚的预定义名称意义。便于下面的编程。

网友D:
对,没错,只有全局变量

网友E:
定义只是编译的时候用用,方便写的人理解 ,变量是程序中会改变值的量,可读可写,与预定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只有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