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拓展多路外部中断的方法 附电路+代码

楼主(2019-04-29):
众所周知,51单片机只有两路外部中断,当我们需要多路外部中断时要怎么办呢?
一下提供了一种方案,电路如下图:
S1 S2 S3用来模拟外部下降沿中断事件。开始先将单片机INT0口设为下降沿中断,KEY1 KEY2 KEY3对应的端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当S1(或 S2 S3)按键按下时,其对应的端口KEY1(或KEY2 KEY3)会被拉低,于此同时INT0端口也会被从5V拉到0.7V(硅管),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外部下降沿的电平。此时单片机会产生下降沿中断,这时候只需在中断程序中读取KEY1 KEY2 KEY3所对应端口的电平就可以知道是哪一路产生的中断了。下面是程序: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int1,flagint2,flagint3;
#define KEY1 P20
#define KEY2 P21
#define KEY3 P22
void main()
{
    IT0 = 1;//INT0下降沿中断
    EX0 = 1;
    EA = 1;
    while(1)
    {

    }
}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
    if(KEY1==0) flagint1=1;
    if(KEY2==0) flagint2=1;
    if(KEY3==0) flagint3=1;
}
/**************************************************************************/
同理:根据此原理可以拓展3路甚至更多路的中断。

网友A(2019-11-17):
正在苦苦寻找多路io中断的方法,心中也想过此方法 正好从这里得到验证
立刻打板子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