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十届蓝桥杯单片机省赛:电压频率采集装置源程序&题目&源代码

楼主(2019-04-29):
附件里面有省赛程序题及客观题(客观题无答案)及我自己写的源代码以下是程序设计题题目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一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一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二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二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三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三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四页

这是程序设计题第四页

以下是单片机主函数,有完整的注释。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AREWARE.H"
#include "DIG.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sbit s4 = P3^3;//按键S4
sbit s5 = P3^2;//按键S5
sbit s6 = P3^1;//按键S6
sbit s7 = P3^0;//按键S7

unsigned int PCF_NUM = 0;//电压值
unsigned char led_mode = 0xff;         //LED灯点亮模式
unsigned int f_num = 0;//频率数值
unsigned char j = 0;//频率测量里面的等待中断标志
unsigned char diya_num = 0;//储存模数转换返回的电压值
unsigned char timer = 0;

bit s4_mode = 1;//1为电压测量模式,0为频率测量模式
bit s5_mode = 0;//1为输出2.0v电压,为0跟随PCF8591三通道电压输出
bit s6_mode = 1;//1为开启LED灯显示,0为关显示
bit s7_mode = 1;//1为开启数码管显示,0为关显示
bit gensui = 0;//0为不跟随电压输出,1为跟随电压输出

unsigned char useg_num[]={0x3e,0,0,0,0,0,0,0};//电压数值数组
unsigned char fseg_num[]={0x71,0,0,0,0,0,0,0};//频率数值数组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dian_ya_ce_liang(); //电压测量函数原型
void TimerInit();//定时计数初始化函数原型

/************************************************************************************************/
/******************************************函数**************************************************/
/************************************************************************************************/

void main()//主函数
{
        HAREWARE_init();//关闭外部设备
        DIG_init();//数码管初始化
        LED_init();//LED灯初始化
        TimerInit();//定时器1初始化
        P20 = 1;
        while(1)//等待中断
        {
                key_scan();//按键扫描

                if(~s5_mode)//判断是否是电压跟随模式
                {
                        PCF_DA(103); //没有跟随
                        gensui = 0;  //没有跟随
                }
                else
                {
                        gensui = 1;                  //跟随电压
                }

                if(s4_mode)//判断是否为电压测量模式
                {
                        diya_num = dian_ya_ce_liang();
                        led_mode = 0xfe;//电压测量模式指示灯亮
                        if(((diya_num * 0.01953125 >= 1.5) && (diya_num * 0.01953125 < 2.5)) || (diya_num * 0.01953125 >= 3.5))
                        {
                                led_mode &= 0xfb;//满足条件第三个指示灯亮
                        }
                        if(gensui)
                        {
                                led_mode &= 0xef;//电压跟随第五个指示灯亮
                        }
                        PCF_NUM = diya_num * 1.953125;//变成十进制的数字,把小数乘一百
                        useg_num[5]=DIG_CODE[PCF_NUM/100];//百位数字
                        PCF_NUM = PCF_NUM % 100;
                        useg_num[6]=DIG_CODE[PCF_NUM/10];//十位数字
                        PCF_NUM %=10;
                        useg_num[7]=DIG_CODE[PCF_NUM];//个位数字
                        LED_show(led_mode);//LED等显示
                        DIG_show(useg_num);//数码管显示
                        if(gensui)//判断是否是电压跟随模式
                        {
                                PCF_DA(diya_num); //没有跟随
                        }
                }
                else//频率测量模式
                {
                        TR1 = 1;//开始计时
                        TR0 = 1;//开始计数
                        j = 1;//等待中断标志置1
                        while(j);//等待中断
                }
        }
}

////////////////////////////////////////////////////
////////////////////////////////////////////////////

void TimerInit()//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
        AUXR &= 0x3F;//12分频
        TMOD &= 0x00;//TMOD(定时/计数器模式寄存器)清零
        TMOD |= 0x15;//T0设置为模式1,计数;T1设置为模式1,定时
        TH0 = TL0 = 0;//计数器清零
        TL1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开总中断
        ET1 = 1;//开定时器1中断
}

///////////////////////////////////////////////////////
///////////////////////////////////////////////////////

unsigned char dian_ya_ce_liang()
{
        return PCF_AD(3);//返回模数转换值
}

//////////////////////////////////////////////////////
//////////////////////////////////////////////////////

void key_scan()//键盘扫描函数
{
        P3 |= 0x0f;//P3低4位设为全1
        if(~s4)//判断S4按键
        {
                delay1ms(5);//按键消抖
                if(~s4)//判断S4按键
                {
                        s4_mode = ~s4_mode;
                }
        }

        if(~s5)//判断S5按键
        {
                delay1ms(5);//按键消抖
                if(~s5)//判断S5按键
                {
                        if(s4_mode)//如果在电压测量模式则改变电压跟随标志
                        {
                                 s5_mode = ~s5_mode;//s5_mode取反
                        }

                }
        }

        if(~s6)//判断S6按键
        {
                delay1ms(5);//按键消抖
                if(~s6)//判断S6按键
                {
                        s6_mode = ~s6_mode;
                        if(~s6_mode)
                        {
                                LED_init();//关LED灯
                        }

                }
        }

        if(~s7)//判断S7按键
        {
                delay1ms(5);//按键消抖
                if(~s7)//判断S7按键
                {
                        s7_mode = ~s7_mode;//取反
                        if(~s7_mode)//如果数码管开关标志为0,关数码管显示
                        {
                                DIG_init();//关数码管
                        }

                }
        }
        while(~s4||~s5||~s6||~s7)//松手检测
        {
                if(s4_mode)//如果为电压测量模式,数码管显示电压值,防止出现数码管黑屏现象
                {
                        DIG_show(useg_num);//数码管显示电压测量值
                        LED_show(led_mode);//LED显示电压测量模式
                }
                else//如果为频率测量模式,数码管显示频率值,防止出现数码管黑屏现象
                {
                        DIG_show(fseg_num);//数码管显示频率测量值
                        LED_show(led_mode);//LED显示频率测量模式
                }
        }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void T1()interrupt 3//定时器1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int f_num2 = 0;
        P20 = ~P20;
        TR0 = 0;//停止计数
        TR1        = 0;//停止定时
        TL1 = 0xF0;//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8;//设置定时初值
        timer++;//计数器加1
        j = 0;//等待中断标志清零
        if(timer == 20)
        {
                f_num = (TH0 * 256 + TL0) * 5; //计算频率
                timer = 0;
                TL0 = TH0 = 0;//计数器清零
                for(i=7;i>2;i--)//重新初始化频率数值数组
                {
                        fseg_num[i] = 0;//除数组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他的初始化为0
                }
                if((f_num >= 1000 && f_num < 5000)||(f_num >= 10000))
                {
                        led_mode = 0XF5;//满足条件led4亮
                }
                else
                {
                        led_mode = 0XFD;
                }
                for(i = 7;i>2 && f_num != 0;i--)
                {
                        fseg_num[i] = DIG_CODE[f_num % 10];
                        f_num /= 10;
                }
        }
        LED_show(led_mode);
        DIG_show(fseg_num);
}

全部的程序请到附件里面下载

网友A(2019-10-26):
国赛的单片机的题目有吗

网友B(2020-02-08):
很好,帮助很大 这一年考的不是很寻常

网友C(2020-04-21):
烧录进去LED全是亮的,数码管没有显示,独立按键按下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D(2020-10-17):
DAC输出电压是测量板子上哪里的电压啊  比如 Rb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进去LED全是亮的,数码管没有显示,独立按键按下也没有任何反应。。。

看没看程序是IO模式还是MM模式,就说不行,还有可能是你板子坏了

网友E(2021-06-30):
所有程序都要写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