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模拟电压经ADC0804转换,单片机处理的显示问题,菜鸟取解惑

楼主(2019-04-29):
输入一个模拟电压信号,为0~5V,输入给ADC0804进行模数转换,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经AT89C51数据处理后,由四位数码管显示读数,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四位数吗?因为需要数码管显示0~9999或者0~5000的大致范围的数值,如果能,这个线性函数是怎样的?有公式吗?
我是初学者,菜鸟的菜鸟,求前辈指点,拜托

网友A:
可以的,网上很多例程。实在不行,联系我。

楼主:
群友帮助下弄明白了。以后再有疑惑,还请帮助,谢谢

网友B:
采样是经过AD电路将模拟量转为数字量,单片机直接可以将数字量进行处理了,用于显示的程序就太多了,看你的单片机口多不多,多的话可以直接驱动,少的话就加驱动芯片了,如138,164等非常方便做扩展

网友C:
AD与显示是两马事,先学会一个数码管的显示,再显示N个数码管也样。
再学会读取AD值。
接下来,想将AD值送到哪个LED显示由你随便玩。

楼主:
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