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芯片连接同一个外设怎么安全切换?

楼主(2019-04-29):
本人求助,
想用51和32同时连接一个按键,一盏LED,通过船型开关切换主控芯片,不知道直接连同一个LED和按键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加了异或门可以吗?为了缩小体积,不考虑继电器方式切换,谢谢各位

网友A:
用船型开关切换他们之间的电源就行

网友B:
方法多多,但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方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多多,但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方案,上图。

谢谢师父,我准备用模拟开关芯片来做切换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多多,但就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方案,上图。

师父,请问可以用CH440G模拟开关实现切换吗

网友C:
io断电应该是高阻态,保险起见各自串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断电应该是高阻态,保险起见各自串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主要是为了限制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