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电路按键如何消抖?

楼主(2019-04-29):
跪求各位大佬按键消抖方法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并个电容,要求高的用逻辑电路

网友B:
可以加锁存器

网友C:
采用基本RS触发器试试

网友D:
电容防抖是最常见的电路应用,就看你对电路的要求啦。用回滞特征的数字电路做级隔离,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并联电容防抖,同时程序中连续判断几次

网友F:
滞回比较器  设计两个不同的阈值

网友G:
电容销抖

网友H:
以上都对,不过都会多花点钱。

网友I(2021-03-29):
非常好张知识了

网友J:
如果是4*4的16键,用8个IO口的,请参考宋老师的手把手教单片机,按键用一种扫描的方式,节省电容,不用延时。我感觉是最优化的按键编程。

网友K:
我一般是用个变量当计数器 假设1是按下 变量v就加1 断开就清零 那么只有持续累加到设定值比如10次才确定按键按下了

用计时器计数10~20ms比较简单 但我遇到过一批按键里 有一部分>20ms后还有抖 又不能因为一部分开关问题换一批微动开关 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这样不是死的时间 有点跑题了 我这是软件方法 供楼主参考吧

另外 有专门的按键消抖芯片 MAX6816 6817 6818 6816是单路 封装非常小 我感觉可以放微动开关背面 6817是两路 6818是8路 就是太贵了 估计你不会用 我是舍不得用啊 那成本得贵多少

网友L:
用电容防抖, 也可以用MAX6816

网友M:
软件消抖,加多一条判断语句就够了

网友N:
只适合很少量按键,不管是RS,还是电容,都增加了成本。
软件延时比较适合。

网友O(2021-06-02):
引用 网友H:
以上都对,不过都会多花点钱。

那请问大佬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呢

网友P:
加个带电容,消除抖动

网友Q:
一般都是软硬配合的,硬件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电容+电阻。不过不同容值会对波形有不同影响,要上示波器看。代码里面要么delay一下,要么做二次判断吧

网友R:
键盘专用芯片MM74c922

网友S:
简单的就是RC消抖动,R=100欧姆,C=1000pf,可以适当调整

网友T(2021-07-08):
加一定阻值的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U:
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消抖了,尽量软件可以解决的软件解决,降低成本

网友V:
软件延时消抖

网友W:
加个延时 然后再判断就行了

网友X:
bing image"debounce circuit",电路太多就不贴了,你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