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0输入信号幅值疑问

楼主(2019-04-29):
使用CD4060对1Mhz的信号进行分频
用信号源产生1MHz方波 接入CD4060 信号输入脚(P11)
将RESET(P12) 接至GND
VDD接5V  VSS接地

疑问 :
    1.  在输入信号峰峰值低于5V  后分频引脚无信号???(对输入信号幅值有要求??)
    2.  分频引脚分频系数不准确 10分频基本符合,但其他分频脚分频相差较大?(输入频率100K也相差比较大??)

网友A:
4066内部的开关就是个MOS管,MOS管要导通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请你看MOS管章节,再想想当前的情况就明白了,甚至你会怀疑:你用5V来打通4066,这个5V是不是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