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Keil编译出错

楼主(2019-04-29):
LCD1602显示环境温度程序运行出错怎么解决LCD1602显示环境温度程序运行出错怎么解决

compiling text.c...
text.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18B20.h'
text.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elay.h'
text.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CD1602.h'
text.c(109): 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text.c(109): error C267: 'write_com':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ext.c - 1 Error(s), 4 Warning(s).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float TM;
int tvalue;
unsigned char tflag;
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5];

sbit DQ = P3^4;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_18B20(8);
         DQ = 0;
         delay_18B20(80);
         DQ = 1;
         delay_18B20(14);
         x=DQ;
         delay_18B20(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dat>>=1;
                  DQ = 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char TH,char TL,unsigned char RS)
{        unsigned char tt[2];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E);

        WriteOneChar(TH);
        WriteOneChar(TL);
        WriteOneChar(RS);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_18B20(8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_18B20(80);

        tt[0]=ReadOneChar();
        tt[1]=ReadOneChar();
        return(tt);
}

void ds1820disp()
        {
                unsigned 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
    disdata[2]=tvalue%100/10+0x30;
    disdata[3]=tvalue%10+0x30;

    if(tflag==0)
            flagdat=0x20;
    else
       flagdat=0x2d;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
                }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flagdat);
           write_com(0x80+0x41);
           write_date(disdata[0]);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e(disdata[1]);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e(disdata[2]);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e(disdata[3]);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e('C');
   }

网友A:
软件提示缺少这些文件必要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提示缺少这些文件必要的文件

是.h文件里面的嘛?

网友B:
是你编译所在的文件夹下,缺少那几个文件,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的意思是去调用这三个文件,但是你的文件夹下面没有这三个文件,就会报错

网友C:
你在程序中引用了它,编译平台就去找了,但平台在你指定或默认的路径中未找到它。
所以请你补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网友D:
可能是#include"  "改为这个#include<>

网友E:
把那三个文件放在这个工程的target还是source里面,就是跟main.c放在一个文件夹下,一定要一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就能找到了,现在是同目录下找不到这三个文件。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这种文件

网友G: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H:
同一工程文件里 你是不是没有加那些.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