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多级菜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4-29):
typedef 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up;
        uchar down;
        uchar enter;
        void (*current_operation)();          //函数指针变量用来存放函数的地址
        } key_table;

key_table code table[28]=
{
         {0,24,8,1,(*fun0)},
        {1,7,3,2,(*fun1)},
        {2,2,2,1,(*fun2)},

        {3,1,5,4,(*fun4)},
        {4,4,4,3,(*fun5)},

        {5,3,7,6,(*fun7)},
        {6,6,6,5,(*fun8)}
}
本来想写个12864多级菜单的程序,然后到图中红色区域的地方相当的不理解,疑问如下:
1.(*fun0)这种表示方法代表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用,哪些知识记载这?(我查过好多资料,没有见到这种写法的)
    希望大神能够给予解答,如果能把索引解释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期待有朋友回复这个问题

网友B:
*的作用是寻址吧,你可以查一下c语言中*的作用

网友C:
你所问的,与你的题目:风马牛不相及!
多级菜单需要你去构思方案。
提示:
1、每个菜单配制一个标记,一个层级计数。起用时标记置1,同时记下所在层级,退出时标记清0。
2、做一个当前菜单标记:指明当前是哪个菜单被激活。退出后按层级激活另一个菜单。
3、其它事项依据你的程序编写。
多级菜单是较为复杂人机对话方式。写此程序需要一定的水准。

网友D:
多级菜单可用枚举,成员用结构体封装。先做小的封装试试,后面再加深拓展思路

网友E:
多说无益处,
勤练出真理。
此例非难绝,
埋头一星期。
按5楼的思路玩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作用是寻址吧,你可以查一下c语言中*的作用

&这个是取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问的,与你的题目:风马牛不相及!
多级菜单需要你去构思方案。
提示:

其实我就想问下(*fun1),它的功能,请问大佬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级菜单可用枚举,成员用结构体封装。先做小的封装试试,后面再加深拓展思路

嗯  好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说无益处,
勤练出真理。
此例非难绝,

我已经研究懂了,过俩天准备出一个全新的教程,谢谢咯

网友F(2019-07-26):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研究懂了,过俩天准备出一个全新的教程,谢谢咯

都过了二个月了,楼主只说不干呀

网友G:
*fun0 是一个函数去其他文件里面找找,fun0是函数名

网友H(2019-11-17):
当前索引号uchar current;怎么被使用的一直搞不懂.谢谢老司机求教.

网友H:
终于弄明白了.这菜单翻白好像除了前八页能自上下移动.后面只能跟着走.

网友I(2020-03-11):
引用 网友H:
当前索引号uchar current;怎么被使用的一直搞不懂.谢谢老司机求教.

这个是C语言的struct结构体部分,你可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