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号通过单片机串口在PC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4-29):
RC522读卡好通过串口传到PC机显示卡号
每次都会有一个字符不一样
请问是什么问题?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c522.h"

unsigned char code lzdID[4]={0xE0,0x23,0xD0,0xA4};
unsigned char code lhjID[4]={0x1E,0x1B,0x06,0xA3};
unsigned char code lqcID[4]={0x80,0x2C,0x04,0x7D};
unsigned char UID[5];
unsigned char Temp[4] ;
unsigned long time_20ms;
char dis0[16];
char dis1[16];
char dis2[16];
unsigned char lzdFlag ='N';
unsigned char lhjFlag ='N';
unsigned char lslFlag ='N';
unsigned char disFlag =0;
unsigned char manNum=0;
unsigned char a;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UsartInit(void);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9;
TL1=0XF9;
ES=1;
EA=1;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isPlace=0;
    Init_Timer0();
delay(100);
UsartInit();
delay(100);
LcdInit();
delay(100);
LCD_Clear();
delay(100);
PcdReset();
    PcdAntennaOn();
while(1)
{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
        {
            if(PcdAnticoll(UID)==MI_OK)
            {
                uartSendByte(0x00);
    uartSendStr(UID,4);
        uartSendByte(0x00);
                if((UID[0]==lzdID[0])&&(UID[1]==lzdID[1]))
                {
                    lzdFlag ='Y';
                    sprintf(dis0,"aaaaaaaa");
                    LCD_Write_String(3,0,dis0);
       }
                else if((UID[0]==lhjID[0])&&(UID[1]==lhjID[1]))
                {
                    lhjFlag ='Y';
                    sprintf(dis0,"bbbbbbbb");
                    LCD_Write_String(3,0,dis0);
    }
                else if((UID[0]==lqcID[0])&&(UID[1]==lqcID[1]))
                {
                    lslFlag ='Y';
                    sprintf(dis0,"cccccccc");
                    LCD_Write_String(3,0,dis0);
                }
            }

  }
  if(disFlag == 1)
        {
            manNum=0;
            if(lzdFlag=='Y')
            {manNum=manNum+1;}
            if(lhjFlag=='Y')
            {manNum=manNum+1;}
            if(lslFlag=='Y')
            {manNum=manNum+1;}
            sprintf(dis2,"ID:");
   LCD_Write_String(0,0,dis2);
   sprintf(dis1,"Num:%d ",(int)manNum);
            LCD_Write_String(0,1,dis1);
            disFlag =0;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if(TI)
    TI=0;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10==0)
    {disFlag = 1 ;}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while((!TI)&&(time_out<100))
    { time_out++;delay(100);}
    TI = 0;
}
void uart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   uartSendByte(*s);
     s++;
     NUM++;
    }
}

网友A:
你指定每次读的“块”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定每次读的“块”号了吗?

改了下波特率然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