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C语言程序跳到未执行的子函数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9-04-29):
这两天在自己调程序,发现程序不按照预期的去执行,在判断后会跳到未执行的子函数中,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贴出有关的代码:
void main()
{

        lcd_init();
        Uart_Init();
        Key_Init();
        clear_();
        delay(100);
        while(1)
        {
        cod_ = key_scan();//判断以及编码
        num_ = encode(cod_);//解码程序。得出数字
        if(num_!=16)
        {
                if(num_==3)
                        {
                        key();
                        }
                if(num_==7)
                        {
                         iccade();
                        }
                if(num_==11)
                        {
                        AS_608();
                        }
        }
        }

}

这是主函数。num==3,正常跳到指定函数,num==7会跳到非指定函数,按照正常来说会进入iccade()函数,但是会进到FPM10A_Add_Fingerprint()函数中。
void iccade()
{
     unsigned  char status,i,j=0;
         unsigned  char m=0,a,b,c;

     InitializeSystem( ); //中断初始化
         lcd_init();//lcd初始化
     PcdReset();//寻卡
     PcdAntennaOff();//关天线
     PcdAntennaOn();//开天线
         display();//显示初始化
    while ( 1 )
     {
         status = PcdRequest(0x52,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lcd_wcmd(0x01);
                 delay(10);
                 lcd_pos(0,0);
                 for(i=0;i<4;i++)
                 {
                        a=g_ucTempbuf[i];
                        b=a/16;
                        c=a%16;
                        data6[i*2]=table[b];
                        delay(10);
                        data6[i*2+1]=table[c];
                   }
                 for(i=0;i<8;i++)
                 {
                         if(ICpw[i]==data6[i])
                        {
                                if(i==7)
                                {
                                 same();
                                 delay(1000);
                                 lcd_wcmd(0x01);
                                 display();
                                 break;
                                 }
                                         continue;
                        }
                         else
                         diff_();
                         delay(500);
                         lcd_wcmd(0x01);
                         display();
                         break;
                 }
}
}

void FPM10A_Add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lcd_wcmd(0x01); //清屏
        finger_id=0;
        while(1)
        {
        LCD1602_Display(0x80,"   Add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按返回键直接回到主菜单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当num==11时,执行woshou()函数时,显示完"Loading"后又会跳到FPM10A_Add_Fingerprint()函数,按下返回键才会回到woshou()函数继续执行。
void AS_608()
{
        lcd_wcmd(0x01);
        LCD1602_Display(0x80,"Fingerprint Test",0,16);
        delay(500);
        WoShou();
        delay(1000);
        while(1)
        {

void WoShou()//握手指令
{
        char i;
        LCD1602_Display(0xc0,"Loading",0,7);                   //设备加载中界面

        for(i=0;i<8;i++)                                                           //进度条式更新,看起来美观
        {
                lcd_wdat(42);                               //42对应ASIC码的 *
                delay(200);                                                           //控制进度条速度
        }

        FPM10A_Cmd_Check();
        FPM10A_Receive_Data(12);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success",0,16);
        delay(100);

}

贴出有关函数的代码 ,求各位大佬告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有看你的程序,只看了题目!
估计程序中含有中断,中断发生时会打断你的正常流程,跳到服务程序中去,不过会回来的,但中断服务执行时间过长,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