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7200适用于流量计应用的时间数字转换器

楼主(2019-04-30):
1 特 性
1 • 分辨率:55ps
• 标准偏差:35ps
• 测量范围:
– 模式 1:12ns 至 500ns
– 模式 2:250ns 至 8ms
• 低功耗:0.5μA (2SPS)
• 最多支持 5 个 STOP 信号
• 自主多周期平均模式,可实现低功耗
• 电源电压:2V 至 3.6V
• 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85°C
• 用于配置和寄存器访问的 SPI 主器件接口
2 应 用
• 流量计:水表、燃气表和热量计
• 磁致伸缩位置/液位感测
• 无人机(激光雷达和声纳)的飞行时间、计量设备
• 热量分配表
3 说 明
TDC7200 是一款时间 - 数字转换器 (TDC),适用于水表、燃气表和热量计等超声波感测装置。 与 TDC1000(超声波模拟前端)配套使用时,TDC7200 可与MSP430、电源、无线器件以及相关源代码一起构成一套完整的德州仪器 (TI) 超声波感测解决方案。
时间数字转换器 (TDC) 可执行秒表功能,测量 START脉冲与多达 5 个 STOP 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渡越时间,即 TOF)。这一功能使得用户能够灵活选择回声性能最佳的 STOP 脉冲。
该器件内置自校准时基,可对时间和温度偏差进行补偿。 这一自校准功能使得时间数字转换器能够获得皮秒级精度。 因此,TDC7200 非常适用于注重高精度零流量和低流量测量的流量计应用。
TDC7200 置于自主多周期平均模式下时,可降低系统功耗,非常适合电池供电式流量计。 在此模式下,主器件会进入休眠模式以实现节能,并会在测量序列完成后由 TDC 中断唤醒。
器 件 信 息 (1)部 件 号 封 装 封 装 尺 寸 ( 标 称 值 )
TDC7200 TSSOP (14) 5.00mm x 4.40mm

中文

网友A:
您好,我在使用TDC7200时候,发现只要START信号到来时候,那个INTB中断引脚就会送出中断信号,并且读取中断状态寄存器时候,最低为显示测量完成,这是咋回事。。。从头到尾没有收到STOP信号,怎么会产生中断(所有溢出中断均屏蔽的情况下)

网友A:
我的TD7200在只收到start信号后(无stop信号)就会产生中断信号是怎么回事(所有溢出中断均已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