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指导精度能到达0.01g的电子秤的制作思路?

楼主(2019-04-30):
目前用的51和HX711,秤1kg ,只能做到精度0.04g,而且数值放一会就会缓慢的增大,一个201.25的数值放5分钟就会逐渐增大到202.45,这有什么办法解决,HX711可能只能达到0.375,有没有精度更好的芯片,能达到0.001g更好

网友A:
精度不取决于程序,而是取决于硬件!!!
1kg的范围要做至0.001g,需要的精度是:1/1000000。
不说硬件难以达成,就AD至少需要是20位的,你见过20位的AD码,知道需要多少钱吗?
太不靠谱了,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网友B:
将你取的ADC值相加10次,再除以10,记得改存储容量。取值间隙间加一点nop();

网友C:
楼主这是要做电子天平吧,实际使用的精度哪需要那么高,只不过稳定性是需要解决的,物品不变重量显示也应该稳定,如果缓慢增大则要检查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仿真软件的hx711芯片怎么找,好像元件库里没有,如果你有,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