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4X4矩阵键盘与LCD液晶屏显示器,将矩阵按键号显示在液晶屏上。在液晶屏的第一...

楼主(2019-04-30):
结合4X4矩阵键盘与LCD液晶屏显示器,将矩阵按键号显示在液晶屏上。在液晶屏的第一行显示实验者的姓名英文拼写,第二行显示:“KEY VALUE:矩阵按键号”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P2^7;
uchar pos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y++);
}

bit lcd_bz()
{
        bit result;
        rw=1;
        rs=0;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0&0x80);
        ep=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z());
        rs=1; //rs为1表示数据
        rw=0;
        ep=0;
        _nop_();
        _nop_();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delay(1);
        ep=0;
}

void lcd_w(uchar cmd)
{
        while(lcd_bz());
        rs=0;//rs为0表示指令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delay(1);
        ep=0;
}

void lcd_pos(uchar lie,uchar hang)
{
        if(hang==1)
                lcd_w(lie+0x80);
        else
                lcd_w(0x40+lie+0x80);
}

//液晶屏设置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0x01);//清除显示内容
        delay(1);
        lcd_w(0x38);//功能设置:双行显示 //数据位为8,字形大小为5X7
        delay(1);
        lcd_w(0x38);
        delay(1);
        lcd_w(0x0c);//显示开关控制
        delay(1);
        lcd_w(0x06);//输入方式设置
        delay(1);
}

uchar scankey()
{
        uchar hang,lie;
        key=0xf0;
        if(key!=0xf0)
        {
                switch(key)
                {
                        case 0x70:        hang=3;break;
                        case 0xb0:        hang=2;break;
                        case 0xd0:        hang=1;break;
                        case 0xe0:        hang=0;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5);
                key=0x0f;
                if(key!=0x0f)
                {
                          switch(key)
                        {
                                case 0x07:        lie=3;break;
                                case 0x0b:        lie=2;break;
                                case 0x0d:        lie=1;break;
                                case 0x0e:        lie=0;break;
                                default:break;
                        }
                        pose=hang*4+lie;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

        char i;
        uchar code str1[]="xiaoming";
        uchar code str2[]="KEY VALUE: ";
        uchar c[ ]={48,49,50,51,52,53,54,55,56,57,65,66,67,68,69,70};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delay(10);
        lcd_pos(0,1);
        i=0;
        while(str1[i]!='\0')
        {
                lcd_wdat(str1[i]);
                i++;
        }
                //换行显示
        lcd_pos(0,2);
                i=0;
                while(str2[i]!='\0')
                {
                        lcd_wdat(str2[i]);
                        i++;
                }
        while(1)
        {
                if(scankey())
                {
                         lcd_pos(12,2);
                         lcd_wdat(c[pose]);
                }
        }

}

网友A(2019-06-21):
没有仿真原理图么?

网友A:
原理图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