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接模块无法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最近淘宝买了下面的模块,用Arduino接模块控制端,电池(3.7V或7.5V都行)给模块供电,调试成功。但改用STC89C52RC单片机接模块控制端,电池给模块供电却无法启动小直流电机。

请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A(2019-04-30):
52单片机的管脚输出电压太小了

网友A:
达不到,电机的最小驱动电压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单片机两个IO口上各串联一个3.3K电阻后再接模块IO控制端,电池给模块供电,顺利启动小直流电机。

网友C:
你只要保正你每一组电机控制信号能构成推拉回路,电流超过20mA就行。比如IN1与IN2构成推拉回路,对51来说就是要在信号间接一个NPN三极管推,一个PNP三极管拉,电流才能达到,后面才能让模块上的IC驱动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