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ds1302+dh11 (大佬绕道)

楼主(2019-04-30):
/***********************************************
*                        12864+1302+dh11
***********************************************/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S12864A-3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sbit DATA=P1^1;                  //dh11口定义
sbit Beep = P1^2;                //蜂鸣器
uchar ucStatus;
uint  uiCount;
uint  uiStatus;

uchar mun_char_table[]={"0123456789"};
uchar RHL,RHH,CL,CH;
uint m,n,flag=0;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void My_T0(void);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Xianshi(void);                                //滚动文字
void LCDWrituenumber(uchar x,uchar y,uchar ucDAT);
void LCDWritu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void delayus(uchar n);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delay_ms(uint z);
uint integer(uchar x);
uchar readdht11_byte();
void read_dht11();
void wenxian(void);                                 //温度显示+固定字 数
//*************************************************//
//              LCD12864模块                                       //
//*************************************************//
void delay(int ms)           //LCD12864延时函数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bit lcd_busy()
// {
//
//    bit result;
//    P0=0X00;              //关掉数码管的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    LCD_RS = 0;
//    LCD_RW = 1;
//    LCD_EN = 1;
//    delay(1);
//    result = (bit)(P0&0x80);
//    LCD_EN = 0;
//    return(result);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系统时间 当前时间
   Initial_DS1302();                        //DS1302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My_T0();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Xianshi();                                    //文字滚动
            wenxian();                                        //温度显示
        if(flag == 1)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s1302主函数中有什么就粘贴复制过去
                DateToStr(&CurrentTime);                //将日期格式转换为字符串函数
                TimeToStr(&CurrentTime);                //将时间格式转换为字符串
                LCDWrituenumber(0,1,CurrentTime.Hour);  //在第1行第1位显示当前时间的时
                LCDWrituenumber(0,3,CurrentTime.Minute);//在第1行第3位显示当前时间的分
                LCDWrituenumber(0,5,CurrentTime.Second);//在第1行第5位显示当前时间的秒
                LCDWrituenumber(1,1,CurrentTime.Year);        //在第2行第2位显示当前时间的年
                LCDWrituenumber(1,3,CurrentTime.Month);        //在第2行第4位显示当前时间的月
                LCDWrituenumber(1,5,CurrentTime.Day);        //在第2行第6位显示当前时间的日
                }

   }
}
/*********************************************************
*                                     写字符
**********************************************************/
void LCDWritu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tr)          //固定格式
{
        uchar i;
        lcd_pos(x,y);
        i = 0;
    while(str[i] != '\0')
    {
       lcd_wdat(str[i]);      //显示字符
       i++;
    }
}
/*********************************************************
*                                    写字符串
*********************************************************/
void LCDWrituenumber(uchar x,uchar y,uchar ucDAT)
{
        lcd_pos(x,y);
        lcd_wdat((ucDAT / 10)+ 48);
        lcd_wdat((ucDAT % 10) + 48);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定时器T0初始化                           //
//////////////////*********//////////////////
void My_T0(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定时器服务函数                           //
/////////////////*********///////////////////
void Tim0()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uiCount++;
        uiStatus++;
        if(uiStatus == 4000)
        {
           uiStatus = 0;
           ucStatus = 8;
           flag = 1;
        }
}
//**************************************//
//                            显示函数                        //
//**************************************//
void Xianshi(void)
{
   switch(ucStatus)
   {
            case 0:LCDWritueString(0,0,"大学生单片机竞赛");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1;
                           }
                           break;
            case 1:LCDWritueString(0,0,"                ");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2;
                           }
                           break;
            case 2:LCDWritueString(1,2,"H001组");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3;
                           }
                           break;
           case 3:LCDWritueString(1,2,"                ");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4;
                           }
                           break;
           case 4:LCDWritueString(2,2,"只因追求");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5;
                           }
                           break;
            case 5:LCDWritueString(2,2,"               ");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6;
                           }
                           break;
                case 6:LCDWritueString(3,2,"源于热爱");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7;
                           }
                           break;
            case 7:LCDWritueString(3,2,"               ");
                   if(uiCount >= 500)
                           {
                              uiCount = 0;
                                     ucStatus = 0;
                           }
                           break;

   }
}
///////////////////////////////////////////////////
//*                                温湿度模块                      *//
///////////////////////////////////////////////////
void delayus(uchar n)        //很重要的延时
{
    while(n--);
}

void Delay10ms(void)          //很重要的延时
{
    uchar a,b;                              //12M晶振下延时
    for(b=249;b>0;b--)
    for(a=17;a>0;a--);
}

void delay_ms(uint z)                  //粗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614;y>0;y--);
}

void Start(void)                           //起始
{
    DATA=1;
    delay_ms(10);
    DATA=0;
    Delay10ms();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Delay10ms();
    Delay10ms();
    DATA=1;
    delay_ms(1);
}
uint integer(uchar x)
{
    uchar h,l;
    uint n;
    l=x&0x0f;
    h=(x&0xf0)>>4;
    n=h*16+l;
    return n;
}

uchar readdht11_byte()
{
    uchar i,dht;
    for(i=8;i>0;i--)
    {
        dht=dht<<1;
        while(!DATA); //等待50ms
        delayus(30); //延时29us
        if(DATA==1)
        {
                dht=dht|0x01;
                delayus(60);
        }
        else
        delayus(30); //延时29us
    }
        return(dht);
}
void read_dht11()
{
    Start();
    DATA=0;       //数据线拉低>18ms
    delay_ms(20); //延时>18ms
    DATA=1;       //拉高等待
    delayus(30);  //延时29us
    DATA=1;
    if(!DATA)
    {
        while(!DATA);
        while(DATA);
        RHH=readdht11_byte();//湿度整数数据
        RHL=readdht11_byte();//湿度小数数据
        CH=readdht11_byte();//温度整数数据
        CL=readdht11_byte();//温度小数数据
    }
}
void wenxian(void)
{
     if(flag == 1)
         {
         LCDWritueString(0,2," -");
         LCDWritueString(0,4," -");
         LCDWritueString(1,0,"20");
     LCDWritueString(1,2,"年");
         LCDWritueString(1,4,"月");
         LCDWritueString(1,6,"日");
         LCDWritueString(2,0,"温度:");
         LCDWritueString(3,0,"湿度:");
     read_dht11();
     m=integer(RHH);
         delay_ms(1);
     n=integer(CH);
         lcd_pos(2,3);
         lcd_wdat(mun_char_table[n/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n%10]);
         lcd_pos(3,3);
         lcd_wdat(mun_char_table[m/10]);
         lcd_wdat(mun_char_table[m%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