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吸合,但是延时函数总是控制不好

楼主(2019-04-30):
希望大神可以解答,给一段好用的延时函数

网友A:
12M晶振可以用这个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3;j>0;j--);

}
不同晶振修改123就行。
或者直接用 STC-ISP下载编程烧录软件导出相应晶振的延时函数

网友B:
想时间准确一点用定时器嘛

网友C:
单片机小精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