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不正常,上电之后D0和D1一直低电平,导致写数据跟指令不正确

楼主(2019-04-30):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驱动LCD1602,上电之后D0和D1一直低电平,导致写数据跟指令不正确,原本以为是液晶屏坏了,结果换了一块还是一样的,试过各种初始化方法无果,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你看了片子内部结构就知道除了P0口外 其他3口都接了上拉电阻 所以 一旦P0口要用作I\O口使用 就必须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了片子内部结构就知道除了P0口外 其他3口都接了上拉电阻 所以 一旦P0口要用作I\O口使用 就必须接上拉电 ...

谢谢回答,我知道52单片机的P0是开漏的,我用的是STC8A,默认复位是上拉的,发现被拉低的是LCD的数据口D0跟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知道52单片机的P0是开漏的,我用的是STC8A,默认复位是上拉的,发现被拉低的是LCD的数据口D0 ...

STC8系列大部分端口都是多功能口,可能加电复位后未必所有端口都是准双向口,有的端口还是有施密特特性。需要软件设置,在使用前最好查手册,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系列大部分端口都是多功能口,可能加电复位后未必所有端口都是准双向口,有的端口还是有施密特特性。 ...

十分感谢,我再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系列大部分端口都是多功能口,可能加电复位后未必所有端口都是准双向口,有的端口还是有施密特特性。 ...

问题解决了,感谢大神,果然是因为内部上拉设置的问题STC8的默认双向口很容易被外部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