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4人抢答器代码

楼主(2019-04-30):
/*
此程序为4人抢答器。
抢答者4人对应,K1-4的按钮
裁判可操作Ks,Kr,Kc,Ka4个按钮
Ks:按下就进入抢答倒计时
Kr:按下复位,准备下次抢答
Kc,Ka:用于调整倒计时。
在复位之前使用,且当前的操作是对复位之后的倒计时有用
保证没有人按下除了Kc,Ka之外的按钮。
最大设置为1分钟,最小10s
按一次Kc加1s
操作步骤:按下Kr,后要按住Ka不松的状态按Kc加时间,然后再次按下Kr

显示器第一行显示倒计时的时间
例如:countdown:10s
显示器第二行显示违规者和抢答成功者的对应按钮
例如:error:0 win:2  表示:无人违规,2号抢答成功
例如:error:2 win:0  表示:有人违规,2号违规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s=P3^0;   //按下就进入抢答倒计时
sbit Kr=P3^2;   //按下复位,准备下次抢答
sbit Kc=P3^3;   //按下调整倒计时,注意事项见timeset()
sbit Ka=P3^4;   //配合Kc
sbit beep=P3^7;
sbit led=P3^1;

uchar fallflag=0,sflag=0,jflag=0,sjflag=0;
uchar win,time=10;     //time为倒计时秒数,num为程序中控制倒计时的变量,win为抢答成功的按钮
uchar num,numf;        //numf为配合num来显示lcd

uchar Disp1[16]="countdown:00s   ";
uchar Disp2[16]="error:0 win:0   ";

void judge();
void search();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y;
        for(;ms>0;ms--)
                for(y=120;y>0;y--);
}

void T0_Init()
{
        TMOD=0X1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T0=1;
        ET1=1;
                                TR0=1;    //定时器0开
                                TR1=0;    //定时器1关
        EA=1;
}
/*lcd1602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date1,uchar date2)
{
        uchar i,a;
        LcdInit();
        Disp1[10]=num/10+'0';
        Disp1[11]=num%10+'0';
        Disp2[6]=date1+'0';
        Disp2[12]=date2+'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a=0;a<16;a++)
        {
                LcdWriteData(Disp2[a]);
        }
}

/*
开始准备抢答,开始倒计时
*/
void Ks_Scan()
{
        if(Ks==0)
        {
                delay(10);
                if(Ks==0)
                {
                        TR1=1;              //开启倒计时
                        sjflag=1;           //开启犯规判断
                        while(num!=0)      //如果在期间有人抢答,fallflag=1,此程序执行完后,后续程序会判犯规
                        {
                                if(num==numf-1)
                                {
                                        numf=numf-1;
                                        display(0,0);  //不能显示num=0时
                                }
                        }
                        sflag=1;       //抢答开始
                        if(sjflag==0)  //有人犯规
                        {
                                sflag=0;
                        }
                        sjflag=0;        //关闭犯规判断
                        display(0,0);    //显示num=0时
                        beep=0;             //蜂鸣
                }
                while(!Ks);
        }
}
/*
复位
*/
void restoration()
{
        if(Kr==0)
        {
                delay(10);
                if(Kr==0)
                {
                        sflag=0;
                        sjflag=0;
                        jflag=0;
                        win=0;
                        fallflag=0;
                        TR1=0;
                        num=time;
                        numf=num;
                        beep=1;
                        led=1;
                        display(0,0);              //清除显示屏
                }
                while(!Kr);
        }
}
/*
在复位之前使用,且当前的操作是对复位之后的倒计时有用
保证没有人按下除了Kc,Ka之外的按钮。
最大设置为1分钟,最小10s
按一次Kc加1s
操作步骤:按下Kr,后要按住Ka不松的状态按Kc加时间,然后再次按下Kr
*/
void timeset()   //改变抢答时间
{
        uchar a=0;
        if(Ka==0)
        {
                delay(10);
                if(Ka==0)
                {
                        while(!Ka)
                        {
                        if(Kc==0)
                        {
                        delay(10);
                        if(Kc==0)
                        {
                                a++;
                        }
                        while(!Kc);
                        }
                        }
                        time=time+a;
                }
        }
        if(time>=60)
        {
                time=10;
        }
}

void main()
{
        T0_Init();
        while(1)
        {
                Ks_Scan();
                if((sflag==0)&(fallflag==0))   //没开始没人抢答
                {
                        timeset();
                }
                if((sflag==0)&(fallflag!=0))  //有人违规抢答
                {
                        led=0;   //亮灯警告
                        beep=1;  //关闭蜂鸣
                        display(fallflag,0);         //显示有人犯规,并显示犯规按钮,根据fallflag
                }
                if((sflag==1)&(fallflag==0))   //无人违规
                {
                        while(jflag==0)
                        {
                                judge();
                        }
                        judge();  //防止jflag=1时,judge()没执行
                        beep=1;  //关闭蜂鸣
                        display(0,win);         //显示抢答成功按钮,根据win
                }
                restoration();  //复位
        }
}

/*不停的扫描k1-4的状态,每隔1ms扫描一次*/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search();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i;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
        if(i==1000)
        {
                i=0;
                num--;
                //display(0,0);     //为什么此时加上这个程序就报warning
                if(num==0)          //放在内部保证定时器的准确性
                {
                        TR1=0;
                }
        }
}

//先丢后面的代码

/*
配合定时器0使用
如果k1-4有按键按下,fallflag=1
*/
void search()
{
        if((K1==0)&(sjflag==1))   //按下Ks开始后(sjflag=1)如果有人按了K1就会进入程序
        {
                delay(10);
                if(K1==0)
                {
                        fallflag=1;
                        sjflag=0;             //互锁,并配合Ks_Scan()中的犯规判断语句
                }
                while(!K1);
        }
        if((K2==0)&(sjflag==1))
        {
                delay(10);
                if(K2==0)
                {
                        fallflag=2;
                        sjflag=0;
                }
                while(!K2);
        }
        if((K3==0)&(sjflag==1))
        {
                delay(10);
                if(K3==0)
                {
                        fallflag=3;
                        sjflag=0;
                }
                while(!K3);
        }
        if((K4==0)&(sjflag==1))
        {
                delay(10);
                if(K4==0)
                {
                        fallflag=4;
                        sjflag=0;
                }
                while(!K4);
        }
}

void judge()
{
        if((K1==0)&(jflag==0))
        {
                delay(10);
                if((K1==0)&(jflag==0))
                {
                        win=1;
                        jflag=1;    //锁住其他按钮
                }
                while(!K1);
        }
        if((K2==0)&(jflag==0))
        {
                delay(10);
                if((K2==0)&(jflag==0))
                {
                        win=2;
                        jflag=1;    //锁住其他按钮
                }
                while(!K2);
        }
        if((K3==0)&(jflag==0))
        {
                delay(10);
                if((K3==0)&(jflag==0))
                {
                        win=3;
                        jflag=1;    //锁住其他按钮
                }
                while(!K3);
        }
        if((K4==0)&(jflag==0))
        {
                delay(10);
                if((K4==0)&(jflag==0))
                {
                        win=4;
                        jflag=1;    //锁住其他按钮
                }
                while(!K4);
        }
}

以下是“lcd.c”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以下是“lcd.h”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2
sbit LCD1602_E=P0^7;
sbit LCD1602_RW=P0^6;
sbit LCD1602_RS=P0^5;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网友A:
感觉不错哦,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B(2020-06-20):
写的很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C: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