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0832的0-5V电压表我会写,0-10V怎么写啊?

楼主(2019-04-30):
比如AD转换的结果为dat.那么怎么处理这个dat?才能显示0-10V呢

网友A:
说反了不是?

网友B:
ADC0832好像最高只能测量到5V,你测量10V能正常工作吗?可以先把0-10V的电压先进行信号处理,即把电压缩小,然后送给0832测量,不过这样带来了误差

网友C:
最好加2个分压电阻,然后软件上也要做,测试分压后的值相对你输入的值就好了。

网友D:
先用分压电路把待测电压降至ADC测量范围内, 然后 测量值 x 分压比 = 实际电压.

网友E:
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比如你原来的的分压电阻取值是在0-5V间,那么现在来个10V,或100V。那就会超过,取值不是丢了么???如果还用原来的电阻会丢,那咋办?————重新选取样电阻!并让0-10V,或0-100V的取样值还是在0-5V!!这时就要在代码中将ADC的取值*2或*20,具体看实际

网友F(2019-07-12):
用两个10K电阻串接,一端接10V,另一端接地,中间接AD输入口,这样就可以测到10V了,你要把测试的电压*2,才是真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