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否可以输出连续的0-5V电压

楼主(2019-04-30):
对于51单片机,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输出连续的0-5V电压,还是只能输出0或5V电压?如果可以输出连续的0-5V电压,需要在输出io引脚后面加什么。另外问一下,假如我需要得到0-10V的电压的话,需要加什么芯片呢?希望大佬看见了这个问题能热心地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单片机IO口输出为5V电压,是持续输出,但是可以用程序调节占空比,从而达到调压的目的,至于到底让他输出多大的电压,需要用万用表量,然后一点点调试,不如添加外设进行调节来得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一般没有DAC,但你可以通过pwm转换成DAC来实现输出0-5v

需要添加pwm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让他连续显示不就得啦!
不停的检测ADC,不停的转换显示

好的,谢谢

网友E:
加下三极管放大下电流,可以驱动好多东西了就

网友C:
51单片机一般没有DAC,但你可以通过pwm转换成DAC来实现输出0-5v

网友F:
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D:
你让他连续显示不就得啦!
不停的检测ADC,不停的转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