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如何在C语言数组转换成一个浮点数?

楼主(2019-04-30):
buf[]={0x97, 0x19, 0x75, 0x50, 0x83};
实际值:835075.1997
怎样将这个数组转换成一个数值?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main()
{
        int buf[]={0x97, 0x19, 0x75, 0x50, 0x83};
        int i = 0;

        double a = 0.0,b = 4.0;
        for(i = 4;i>=0;i--){
                a += (buf[i]/16*10+buf[i]%16)*pow(100.0,b-2.0);
                b--;
        }
        printf("%f",a);
}

网友B:
晕,基s本数组取值!
用buf[0-4]将各值取出来,再*100+*10000...........

网友C:
buf[]/16   buf[]%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