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热水器控制程序

楼主(2019-04-30):
STM32热水器

//各种头文件,不可缺少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rtc.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24cxx.h"

u8 str[50];
short water_flag=600;  //默认上限值60度

void kaiji()
{
        BEEP=1;
        OLED_ZWString(35,15,"欢迎使用",16);
        OLED_ZWString(30,40,"数字热水器",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delay_ms(800);
        BEEP=0;
        delay_ms(800);

        BEEP=1;
        OLED_Clear();
        OLED_ZWString(40,15,"杨凯锋",16);
//        OLED_ZWString(30,40,"电信",16);
//        OLED_ShowNum(80,40,131,3,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delay_ms(800);
        BEEP=0;
        delay_ms(800);

        OLED_Clear();
}

void dsy_to_oled()  //主界面显示
{
        short temperature;

        //显示时间年月日
        sprintf(str,"%4d-%02d-%02d",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OLED_ShowString(25,0 ,str,16 );
        //显示时间时分秒
        sprintf(str,"%02d:%02d:%02d",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OLED_ShowString(10,23,str,16 );
        //显示周
  OLED_ZWNUM(90,23,calendar.week,16);

        //读出温度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OLED_ZWString(16,45,"水温",16);
        OLED_ShowChar(48,45,':',16,1);

        //显示温度值
        OLED_ShowNum(48+8+8,45,temperature/10,2,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Char(48+8+24,45,'.',16,1);
        OLED_ShowNum(48+8+32,45,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OLED_ZWString(48+8+42,45,"℃",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void set_to_oled()  //设置菜单
{

        OLED_Clear();

        OLED_ZWString(48,0,"设置",16);
        OLED_ShowNum(2,16,1,1,16);        //显示1
        OLED_ZWString(20,16,"水温",16);
        OLED_ShowNum(2,32,2,1,16);        //显示2
        OLED_ZWString(20,32,"时间",16);
        OLED_ShowNum(2,48,3,1,16);        //显示3
        OLED_ZWString(20,48,"返回",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BEEP=0;
        SW=0;
}

void set_time()  //设置时间菜单
{
        const u8 mon_table[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u8 temp,key,Num=0;
        _calendar_obj set_time;//时钟结构体

        //取得当前时间
        set_time.w_year=calendar.w_year;
        set_time.w_month=calendar.w_month;
        set_time.w_date=calendar.w_date;
        set_time.hour=calendar.hour;
        set_time.min=calendar.min;
        set_time.sec=calendar.sec;

        //显示时间设置页面
        OLED_Clear();
        OLED_ZWString(32,0,"设置",16);
        OLED_ZWString(64,00,"时间",16);
        sprintf(str,"%4d-%02d-%02d",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
        OLED_ShowString(25,16 ,str,16 );
        sprintf(str,"%02d:%02d:%02d",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OLED_ShowString(25,32,str,16 );
        OLED_ZWString(20,48,"返回",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加1
                                                switch(Num)  //选择年月日时分秒
                                                {
                                                        case 0:
                                                                        set_time.w_year++;
                                                                        if(set_time.w_year>=2099)
                                                                                set_time.w_year = 1970;
                                                                        break;
                                                        case 1:
                                                                        set_time.w_month++;
                                                                        if(set_time.w_month>=13)
                                                                                set_time.w_month = 1;
                                                                        break;
                                                        case 2:
                                                                        set_time.w_date++;
                                                                        if(set_time.w_date>mon_table[set_time.w_month-1])
                                                                                        set_time.w_date = 1;
                                                                        break;
                                                        case 3:
                                                                        set_time.hour++;
                                                                        if(set_time.hour>=24)
                                                                                set_time.hour = 0;
                                                                        break;
                                                        case 4:
                                                                        set_time.min++;
                                                                        if(set_time.min>=60)
                                                                                set_time.min = 0;
                                                                        break;
                                                        case 5:
                                                                        set_time.sec++;
                                                                        if(set_time.sec>=60)
                                                                                set_time.sec = 0;
                                                                        break;

                                                }
                                break;
                        case KEY2_PRES:        //减1
                                        switch(Num) //选择年月日时分秒
                                                {
                                                        case 0:
                                                                        set_time.w_year--;
                                                                        if(set_time.w_year<=1970)
                                                                                set_time.w_year = 2099;
                                                                        break;
                                                        case 1:
                                                                        set_time.w_month--;
                                                                        if(set_time.w_month==0)
                                                                                set_time.w_month = 12;
                                                                        break;
                                                        case 2:
                                                                        set_time.w_date--;
                                                                        if(set_time.w_date == 0)
                                                                                        set_time.w_date = mon_table[set_time.w_month-1];
                                                                        break;
                                                        case 3:

                                                                        if(set_time.hour == 0)
                                                                                set_time.hour = 24;

                                                                        set_time.hour--;
                                                                        break;
                                                        case 4:

                                                                        if(set_time.min==0)
                                                                                set_time.min = 60;
                                                                        set_time.min--;
                                                                        break;
                                                        case 5:

                                                                        if(set_time.sec==0)
                                                                                set_time.sec = 60;
                                                                        set_time.sec--;
                                                                        break;

                                                }
                                break;
                        case KEY0_PRES: //光标根据Num增加,由年月日时分秒变化
                                Num++;
                                if(Num==6) //设置完秒后保存时间
                                {
                                        RTC_Set(set_time.w_year,set_time.w_month,set_time.w_date,set_time.hour,set_time.min,set_time.sec);
                                        return ;
                                }break;
                        case KEY3_PRES:        //退出时间设置,并且不保存
                                return ;

                }
                delay_ms(100);
                temp++;
                if(temp%3==0&&temp%6!=0) //光标闪烁
                {
                        switch(Num)
                        {
                                case 0:
                                                        OLED_ShowString(25,16,"____",16);
                                                        break;
                                case 1:
                                                        OLED_ShowString(65,16,"__",16);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ing(89,16,"__",16);
                                                        break;
                                case 3:
                                                        OLED_ShowString(25,32,"__",16);
                                                        break;
                                case 4:
                                                        OLED_ShowString(49,32,"__",16);
                                                        break;
                                case 5:
                                                        OLED_ShowString(73,32,"__",16);
                                                        break;

                        }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else if(temp%6==0)  //显示设定的时间
                {
                        sprintf(str,"%4d-%02d-%02d",set_time.w_year,set_time.w_month,set_time.w_date);
                        OLED_ShowString(25,16 ,str,16 );
                        sprintf(str,"%02d:%02d:%02d",set_time.hour,set_time.min,set_time.sec);
                        OLED_ShowString(25,32,str,16 );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
}

void set_water()        //设置水温菜单
{
        short water_temp=water_flag,TH,TL;
        u8 temp,key,Num=0;
        //显示水温设置界面
        OLED_Clear();
        OLED_ZWString(32,2,"设置",16);
        OLED_ZWString(64,2,"水温",16);

        OLED_ZWString(2,25,"水温",16);
        OLED_ZWString(34,25,"上限",16);
        OLED_ShowChar(66,25,':',16,1);
        OLED_ShowNum(66+16,25,water_temp/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ZWString(66+16+26,25,"℃",16);
        OLED_ZWString(48,48,"返回",16);

        //取得水温上限值:   90度————》900
        TH=water_temp/100;  //得到十位 9
        TL=water_temp%100/10; //得到个位 0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switch(Num)
                                                {
                                                        case 0:
                                                                        TL++;
                                                                        if(TL>=10)
                                                                        {
                                                                                TH++;
                                                                                if(TH>=10)TH=0;
                                                                                TL=0;
                                                                        }
                                                                        break;
                                                        case 1:
                                                                        TH++;
                                                                        if(TH>=10)TH=0;
                                                                        break;
                                                }
                                                break;
                        case KEY2_PRES:
                                                switch(Num)
                                                {
                                                        case 0:

                                                                        if(TL==0)
                                                                        {

                                                                                if(TH==0)TH=10;
                                                                                TH--;
                                                                                TL=10;
                                                                        }
                                                                        TL--;
                                                                        break;
                                                        case 1:

                                                                        if(TH==0)TH=10;
                                                                        TH--;
                                                                        break;
                                                }
                                                break;
                        case KEY0_PRES: //设置完十位保存设定值
                                                Num++;
                                                if(Num==2)
                                                {
                                                        water_flag =water_temp;
                                                        AT24CXX_WriteOneByte(10,water_temp/10);

                                                        return ;
                                                }
                                                break;
                        case KEY3_PRES:         //退出菜单,不保存设定值
                                                return ;
                }
                water_temp=TH*100+TL*10;//得到设定的新上限值
                delay_ms(100);
                temp++;
                if(temp%3==0&&temp%6!=0)  //光标闪烁
                {
                        switch(Num)
                        {
                                case 1:
                                                        OLED_ShowString(66+16,25,"_",16);
                                                        break;
                                case 0:
                                                        OLED_ShowString(66+16+8,25,"_",16);
                                                        break;
                        }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else if(temp%6==0)  //显示上限值
                {
                                OLED_ShowNum(66+16,25,water_temp/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
}

void init_module() //数据初始化
{
        u8 temp= AT24CXX_ReadOneByte(10);  //读出存储设定值
        if(AT24CXX_Check()==0 && temp <=99 && temp >=0)  //设定值 0--99度
        {
                        water_flag=temp*10;  //设定值 0--99度  ---》0——990方便比较
                        OLED_Clear();
                        OLED_ZWString(20,15,"数据读取成功",16);
                        OLED_ZWString(36,34,"上限",16);
                        OLED_ShowNum(68,34,water_flag/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ZWString(68+16,34,"℃",16);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else   //读取失败,数据异常,都默认为60度
        {
                OLED_ZWString(24,15,"存储器异常",16);
                OLED_ZWString(16,34,"默认上限",16);
                OLED_ShowNum(80,34,6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ZWString(80+16,34,"℃",16);
                AT24CXX_WriteOneByte(10,60); //写入60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OLED_Clear();

}

void warm()   //根据水温控制继电器、蜂鸣器
{
        shor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water_flag<=temperature)   //水温高于设定 蜂鸣器报警 继电器停止加热
        {
                BEEP=!BEEP;
                SW=0;
        }
        else  //水温低于设定 蜂鸣器关闭 继电器启动加热
        {
                BEEP=0;
                SW=1;
        }

}

/************************************************
主程序部分
************************************************/

        int main(void)
{
        u8 t=0;
        u8 sec_temp;
        u8 key=0,Mun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RTC_Init();                                //RTC时钟初始化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AT24CXX_Init();   //AT24C02初始化
        kaiji();                                        //开机界面

        init_module();                 //读出存储的温度值,并且判断是否正常

        sec_temp=calendar.sec; //将秒数赋值给sec_temp变量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KEY0_PRES)  //按下第0按键————》进入菜单选择
                {
                        set_to_oled();                //显示设置菜单
                        delay_ms(100);
                        Mune=1;
                        while(Mune)                //Mune=1时死循环,0退出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没有按下则返回0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break;  //按下第0按键————》退出菜单
                                        case KEY3_PRES:        break;  //按下第3按键————》退出菜单
                                        case KEY1_PRES:
                                                        set_water();                                 //按下第1按键————》设置水温上限
                                                        break;
                                        case KEY2_PRES:
                                                        set_time();                                        //按下第1按键————》设置时间
                                                        break;
                                }
                                if(key!=0)  //任意一个按键按键
                                {
                                        Mune=0;   //Mune=1时死循环,0退出死循环
                                        OLED_Clear();  //清屏
                                }
                                delay_ms(100);
                        }
                }

                if(sec_temp!=calendar.sec)//每一秒刷新一次页面
                {
                        sec_temp=calendar.sec;
                        dsy_to_oled();        //显示时间、水温
                        warm();                                        //根据水温控制继电器、蜂鸣器
                }

                 delay_ms(100);
                t++;
                if(t%20==0)  //每隔2S led灯状态变化一次,用来表示系统一直运行
                {
                        LED0=!LE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