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焊接四位数码管的四个位选可以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吗?

楼主(2019-05-01):
不用三极管驱动也可以吗?

网友A:
建议位驱动加三极管放大驱动能力,段驱动加限流电阻。共阴或共阳数码管的限流电阻接法有所不同。

网友B:
实物焊接四位数码管的四个位选可以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 不用三极管驱动也可以
要接上电阻

网友C:
这得看所使用的数码管和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焊接四位数码管的四个位选可以直接和单片机引脚相连, 不用三极管驱动也可以
要接上电阻

为啥要加电阻啊?

网友D:
可以直接相连,但是可能显示有点暗

网友D:
上拉电阻

网友E:
每位数码管需8段驱动,每段驱动电流约5mA,共计约40mA、一般单片机每个引脚最大驱动电流不超过20mA。因此实际应用一般都是三极管(或驱动芯片)驱动位选。

网友F:
做实验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G:
位选可以直接接,段选要接74245和电阻。

网友H:
共阴极直接连共阳极如果太暗可以加上拉电阻或者三极管

网友I:
你好,如果直接连接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上驱动能力会有不足,所以还是要加入三极管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J:
能连数码管显示太暗,没适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