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定时器一输出PWM时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9-05-01):
用c8t6定时器一输出PWM时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开定时,开中断配置,其他都 样玩,不要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定时,开中断配置,其他都 样玩,不要有什么误解.

配置应该没错了,但是4个通道只有一个通道输出了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定时,开中断配置,其他都 样玩,不要有什么误解.

我现在定时器1中4个通道只有通道4管用,其它3个无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