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pwm程序的改写

楼主(2019-05-01):
这个程序我调了没啥问题,为什么放在stc8a8k的单片机里就不能用了?程序哪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芯片编写的,能不能移植是个问题,移植后效果如何又是个问题。

网友C:
应该屏蔽一下else TL0 = 0;看结果.
要么就是
else if (TL0 == 0)
{
TL0 = 0;
PWM14 = 0;
PWM13 = 0;
}
或else if (TL0 == 0)
{
TL0 = 0;
PWM14 = 1;
PWM13 = 1;
}
多玩几次就能整明白

网友D:
uint PWM_T=1000/fre;  //试试

网友E(2021-03-10):
else TL0 = 0删除看看

网友F:
单片机型号不一样,肯定得改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