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win10)为什么检测不到com端口?

楼主:
电脑(win10)为什么检测不到端口?

网友A(2019-05-01):
单片机和电脑连上了,有电源显示

网友B:
你这不是有吗,COM3,COM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有吗,COM3,COM4...

一直是灰色的,用不了

网友C:
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D:
去下个驱动吧

网友E:
装个驱动精灵试试,如果不行就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换了根数据线

网友F(2020-06-04):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换了根数据线

太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