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HX711做电子秤的话需要在传感器和HX711之间再加放大器吗?

楼主(2019-05-01):
顺便问以下传感器选什么型号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HX711难道不是传感器?

网友B:
这就要看具体要制作什么样的电子称了,一般小电子称淘宝上都有的卖比如HX711+5KG称重传感器

网友B:
不要加放大器

网友C(2023-02-27):
HX711本身就有放大了

网友D:
千万不要加,模拟放大器稳定性太差了,远远不如HX711内置的PGA。

网友E:
不需要的,711已经放大了,它输出的是24位数据  直接读取就行

网友F:
应该不需要,

网友G:
不需要了,ADC有增益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