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下这个程序?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实现

楼主(2019-05-01):
1) 可以直观得看到到步进电机的运行轨迹,我们用了128×64LCD液晶显示屏来直观得显示步进电机的实际运行轨迹。
(2) 能够设定步进电机的运动轨迹半径大小。
(3) 利用单片机AT89S52的控制,通过按键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使其能够顺时针(圆)或者逆时针(圆)运行。

(4) 随时复位,同时做到在任意象限开始运行。
我不会帮人弄的。有没有大神会改或者写这个源程序。求思路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TEP 1                   //定义步进值
#define KEY_DATA P1                        //P1口是按键
#define KEY_NULL 0xff                //默认是高电平,按键按下是低电平
sbit F1 = P2^0;                //控制电机1I/O口定义
sbit F2 = P2^1; sbit F3 = P2^2; sbit F4 = P2^3;
sbit F5 = P3^0;            //控制电机2I/O口定义
sbit F6 = P3^1; sbit F7 = P3^5; sbit F8 = P3^6;
bit flag1 ; bit flag2 ;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6,0xf7,0xf3,0xfb,0xf9,0xfd,0xfc,0xfe}; //正转
char        y_start,y_end;                        //画线的y坐标起始和终点
int         x_start,x_end;                   //画线的x坐标起始和终点
/********************************************************/
void  motor1_ffw()                         //电机驱动反转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P2 = FFW[ i]&0x1f;  //取数据
          delay(1000);           }
}
void  motor1_ffz()                         //电机驱动正转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2 = FFZ[ i]&0x1f;   //取数据
         delay(1000);           }
}
void  motor2_ffw()                         //电机驱动反转
{   F5=1;F6=1;F7=1;F8=0;                   delay(1000);
                     F5=1;F6=1;F7=0;F8=0;                  delay(1000);
                     F5=1;F6=1;F7=0;F8=1;                  delay(1000);
                     F5=1;F6=0;F7=0;F8=1;                  delay(1000);
                     F5=1;F6=0;F7=1;F8=1;                  delay(1000);
                     F5=0;F6=0;F7=1;F8=1;                  delay(1000);
                     F5=0;F6=1;F7=1;F8=1;                  delay(1000);
                     F5=0;F6=1;F7=1;F8=0;   delay(1000);
  }
void  motor2_ffz()                          //电机驱动正转
  {  F5=0;F6=1;F7=1;F8=0;         delay(1000);
             F5=0;F6=1;F7=1;F8=1;         delay(1000);
             F5=0;F6=0;F7=1;F8=1;         delay(1000);
             F5=1;F6=0;F7=1;F8=1;         delay(1000);
             F5=1;F6=0;F7=0;F8=1;         delay(1000);
             F5=1;F6=1;F7=0;F8=1;         delay(1000);
             F5=1;F6=1;F7=0;F8=0;         delay(1000);
            F5=1;F6=1;F7=1;F8=0;         delay(1000);
  }
void xiangxian1ni()
{ int x0,j,f, y0,y1; x0=20;y0=20 ; y1=0; j=x0+y0; f=0;
           y_start=32;y_end=y_start;                          x_start=43 ;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if (f>=0)
          {  motor1_ffw();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0+1;                         x0=x0-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2_ffz();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2ni()
{  int x0,x1, j,f,  y1; x0=20;x1=0; y1=20; j=x0+y1; f=0;
   y_start=53;y_end=y_start;           x_start=64;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2_ffw();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1_ffw();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1+1;                   x1=x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3ni()
{   int x0,y0,  j,f, y1; x0=20; y1=20;y0=0; j=x0+y1; f=0;
   y_start=32;y_end=y_start;                   x_start=85;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1_ffz();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0+1;                         x0=x0-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2_ffw();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0+1;                  y0=y0+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4ni()
{ int x0,x1, j,f,  y1; x0=20;x1=0; y1=20; j=x0+y1; f=0;
   y_start=11;y_end=y_start;           x_start=64;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2_ffz();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1_ffz();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1+1;                x1=x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1shun()
{  int x0,x1, j,f,  y1; x0=20;x1=0; y1=20; j=x0+y1; f=0;
   y_start=53;y_end=y_start;                x_start=64;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2_ffw();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1_ffz();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1+1;                x1=x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4shun()
{  int x0,j,f, y0,y1; x0=20;y0=20 ; y1=0; j=x0+y0; f=0;
   y_start=32;y_end=y_start;           x_start=43 ;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1_ffw();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0+1;                x0=x0-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2_ffw();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3shun()
{  int x0,x1, j,f,  y1; x0=20;x1=0; y1=20; j=x0+y1; f=0;
   y_start=11;y_end=y_start;                  x_start=64;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2_ffz();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1_ffw();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1+1;                x1=x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void xiangxian2shun()
{   int x0,j,f, y0,y1; x0=20;y0=20 ; y1=0; j=x0+y0; f=0;
    y_start=32;y_end=y_start;         x_start=85;x_end=x_start;
   do {  x_start=x_end;                 y_start=y_end;         flag1=1;        flag2=1;
       if (f>=0)
                   {                 motor1_ffz();        flag2=0;        delay(10000);
                                  x_end=x_end-STEP; y_end=y_end;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x0+1;                        x0=x0-1;                delay(10000);                          }
              else
                        {                 motor2_ffz();                flag1=0;                delay(10000);
                          x_end=x_end;                 y_end=y_end+STEP;
                          GUI_Line(x_start,y_start,x_end,y_end,1);
                          f=f+2*y1+1;         y1=y1+1;        delay(10000);                   }
            j=j-1;                        }
   while (j!=0);
   }
//*********************************************************************************************
//说明:程序主函数
//*********************************************************************************************
void main()
{
        /***********************液晶初始化***************************/
        Display_Init();
        GUI_Fill_GDRAM(0x00);
        GUI_Line(0,32,127,32,1);
        GUI_Line(0,32,4,30,1);
        GUI_Line(0,32,4,34,1);
        GUI_Line(64,0,64,63,1);
        GUI_Line(62,60,64,63,1);
        GUI_Line(66,60,64,63,1);
        KEY_DATA=KEY_NULL;
        while(1)
        {
delay(1000);
                         switch(KEY_DATA)
                        {
                         case 0xfe:
                         xiangxian1ni();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fd:
                                        xiangxian2ni();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fb:
                                        xiangxian3ni();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f7:
                                        xiangxian4ni();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ef:
                                        xiangxian1shun();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df:
                                        xiangxian4shun();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bf:
                                        xiangxian3shun();
                                        KEY_DATA=0xff;
                                        break;
                                        case 0x7f:
                                        xiangxian2shun();
                                        KEY_DATA=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第二部分,调用LCD液晶屏程序部分:
#include "LCD12864.h"                        //包含液晶端口定义的头文件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k;i++)
        {
                for(j=0;j<10;j++);
        }
}
//********************************************************
//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延时0.994us,晶振12M
{
    unsigned int x,y;
    for(x=k;x>0;x--)
        for(y=121;y>0;y--);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Wcom(unsigned char WCom)
{
          delay(1);
          RS=0;                                                //指明操作对象为指令寄存器
          RW=0;                                                //指明为写操作
          E=1;
          lcd_data=WCom;                        //将命令写入总线
          E=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W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delay(1);
          RS=1;                                                //指明操作对象为数据寄存器
          RW=0;                                                //指明为写操作
          E=1;
          lcd_data=WData;                        //将数据写入总线
          E=0;
}
//********************************************************
//显示初始化函数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delay_ms(45);                                //延时45ms
        RST=1;
        delay(1);
        RST=0;
        delay(1);
        RST=1;
        delay(1);
        LcdWcom(0x30);                                //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10);
        LcdWcom(0x30);                                //再次设置为8位并行口,基本指令集
        delay(5);
        LcdWcom(0x01);
        delay_ms(12);                                //延时12ms
        LcdWcom(0x06);                                 //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位地址加1,画面不移动
        delay(5);
        LcdWcom(0x0C);                                //开显示
}
//********************************************************
//读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Lcd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LcdData;
        lcd_data=0xff;                                        //释放数据线
        RW=1;                                                        //指明为读操作
        RS=1;                                                        //指明操作对象为数据寄存器
        E=1;
        delay(1);
        LcdData = lcd_data;                                //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
        E=0;
        return (LcdData);
}
//********************************************************
//填充GDRAM数据:
//参数:dat为填充的数据
//********************************************************
void GUI_Fill_GDRAM(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bGDRAMAddrX = 0x80;                //GDRAM水平地址
        unsigned char bGDRAMAddrY = 0x80;                //GDRAM垂直地址
        for(i = 0; i < 2; i++)
        {
                for(j = 0; j < 32; j++)
                {
                        for(k = 0; k < 8; k++)
                        {
                                LcdWcom(0x34);                                //设置为8位MPU接口,扩充指令集,绘图模式关
                                LcdWcom(bGDRAMAddrY+j);                //垂直地址Y
                                LcdWcom(bGDRAMAddrX+k);                //水平地址X
                                LcdWdata(dat);
                                LcdWdata(dat);                        }
                }
                bGDRAMAddrX = 0x88;
        }
        LcdWcom(0x36);                                                        //打开绘图模式
        LcdWcom(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关闭绘图模式
}
//********************************************************
//打点函数
//参数:color=1,该点填充1;color=0,该点填充白色0;
//********************************************************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x_Dyte,x_byte;                                //定义列地址的字节位,及在字节中的哪1位
        unsigned char y_Dyte,y_byte;                                //定义为上下两个屏(取值为0,1),行地址(取值为0~31)
        unsigned char GDRAM_hbit,GDRAM_lbit;
        LcdWcom(0x36);                                                                //扩展指令命令
        x_Dyte=x/16;                                                                //计算在16个字节中的哪一个
        x_byte=x&0x0f;                                                                //计算在该字节中的哪一位
        y_Dyte=y/32;                                                                //0为上半屏,1为下半屏
        y_byte=y&0x1f;                                                                //计算在0~31当中的哪一行
        LcdW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即是垂直地址
        LcdW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即是水平地址
        LcdRdata();                                                                        //预读取数据
        GDRAM_hbit=LcdRdata();                                                //读取当前显示高8位数据
        GDRAM_lbit=LcdRdata();                                                //读取当前显示低8位数据
        delay(1);
        LcdWcom(0x80+y_byte);                                                //设定行地址(y坐标)
        LcdWcom(0x80+x_Dyte+8*y_Dyte);                                //设定列地址(x坐标),并通过8*y_Dyte选定上下屏
        delay(1);
        if(x_byte<8)                                                                                //判断其在高8位,还是在低8位
        {
                if(color==1)
                {
                        LcdWdata(GDRAM_hbit|(0x01<<(7-x_byte)));        //置位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else
                        LcdWdata(GDRAM_hbit&(~(0x01<<(7-x_byte))));        //清除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LcdWdata(GDRAM_lbit);                                                        //显示GDRAM区低8位数据
        }
        else
        {
                LcdWdata(GDRAM_hbit);
                if(color==1)
                        LcdWdata(GDRAM_lbit|(0x01<<(15-x_byte)));        //置位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else
                        LcdWdata(GDRAM_lbit&(~(0x01<<(15-x_byte))));//清除GDRAM区高8位数据中相应的点
        }
        LcdWcom(0x30);                                                                                //恢复到基本指令集
}
//**************************************************************
//画水平线函数
//参数:color=1,填充1;color=0,填充0;
//                x0,x1为起始和终点的水平坐标值,y为垂直坐标值
//**************************************************************
void GUI_HLine(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bak;
        if(x0>x1)                                                         // 对x0、x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
                bak = x1;
                x1 = x0;
                x0 = bak;
        }
          do
        {
                GUI_Point(x0, y, color);                // 从左到右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x0++;
        }while(x1>=x0);
}
//********************************************************
//画竖直线函数
//参数:color=1,填充黑色1;color=0,填充0;
//                x为起始和终点的水平坐标值,y0,y1为垂直坐标值
//********************************************************
void GUI_R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bak;
        if(y0>y1)                                                         // 对y0、y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
                bak = y1;
                y1 = y0;
                y0 = bak;
        }
        do
        {
                GUI_Point(x, y0, color);                // 从上到下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y0++;
        }while(y1>=y0);
}
//********************************************************
//任意两点画直线函数
//参数:color=1,该线填充1;color=0,该线填充0;
//                x0:直线起点的x坐标值,y0:直线起点的y坐标值
//                x1:直线终点的x坐标值,y1:直线终点的y坐标值
//********************************************************
void GUI_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lor)
{
        char dx;                                                        // 直线x轴差值变量
        char dy;                                                        // 直线y轴差值变量
        char dx_sym;                                                //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char dy_sym;                                                //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char dx_x2;                                                        //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char dy_x2;                                                        //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char di;                                                        // 决策变量
           if(x0==x1)                                                                        //判断是否为垂直线
        {
                GUI_RLine(x0,y0,y1,color);                                //画垂直线
                return;
        }
        if(y0==y1)                                                                        //判断是否为水平线
        {
                GUI_HLine(x0,x1,y0,color);                                //画水平线
                return;
        }
        dx = x1-x0;                                                                        // 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dy = y1-y0;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
        if(dx>0)                                                                        // 判断x轴方向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if(dx<0)
                {
                        dx_sym = -1;                                                // dx<0,设置dx_sym=-1
                }
                else
                {
                        // dx==0,画垂直线,或一点
                        GUI_RLine(x0, y0, y1, color);
                        return;                }
        }
        if(dy>0)                                                                        // 判断y轴方向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if(dy<0)
                {                          dy_sym = -1;                                                // dy<0,设置dy_sym=-1                }
                else
                {
                        // dy==0,画水平线,或一点
                        GUI_HLine(x0, y0, x1, color);
                        return;                }
        }
        /* 将dx、dy取绝对值 */
        dx = dx_sym * dx;
        dy = dy_sym * dy;
        /* 计算2倍的dx及dy值 */
        dx_x2 = dx*2;
        dy_x2 = dy*2;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
        if(dx>=dy)                                                                        // 对于dx>=dy,则使用x轴为基准
        {
                di = dy_x2 - dx;
                while(x0!=x1)
                {
                        GUI_Point(x0, y0, color);
                        x0 += dx_sym;
                        if(di<0)
                        {
                                di += dy_x2;                                        // 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GUI_Point(x0, y0, 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 对于dx<dy,则使用y轴为基准
        {
                di = dx_x2 - dy;                while(y0!=y1)
                {
                        GUI_Point(x0, y0, color);
                        y0 += dy_sym;
                        if(di<0)
                        {                                di += dx_x2;                        }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GUI_Point(x0, y0, color);                                // 显示最后一点        }
}
unsigned char code  DCB2HEX_TAB[8] = {0x80,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