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51单片机最小系统遇到不能按键复位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编译环境是Proteus7,芯片是AT89C51单片机。
另外我用洞洞板焊接一个板子使用的是选择10uF的电解电容,10K的电阻也是无法复位的,这里使用的芯片是STC89C52RC

问题主要是围绕该使用的电容和电阻的参数问题

1)开始是按照STC89C51RC的数据手册中,选择10uF的电解电容,10K的电阻----在仿真的时候竟然不可以按键复位
2)第二次选择10uF电解电容,1K电阻还是不可以
3)第三次选择1uF电解电容,1K电阻还是不可以

4)第四次选择1uF普通的电容,1k电阻---这次可以按键复位
5)第五次选择1uF普通电容,10k电阻----这次也不可以按键复位

总结:使用普通1uF电容加上1k电阻就可以,其他的还是不行

附件里面有仿真的代码和仿真原理图

原理图与hex文件

网友A(2019-05-02):
Proteus7仿真软件本身就默认MOU的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的存在,并且复位脉冲是按照2个机器周期(24个时钟)设计,不接相关电路并不影响使用。实际电路中复位阻容参数放大10倍是考虑元件参数误差和绝对可靠选择的。楼主不必纠结仿真的复位阻容参数问题。如果楼主焊接一个板子使用的10uF的电解电容和10K的电阻无法复位必定是电路有问题。比如电解电容的一端没有接VCC或正负极接反、电阻的一端没有接GND以及电路虚焊等等。

网友B:
R2属性选 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