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7809稳压芯片实现,5v到9v的升压吗?

楼主(2019-05-01):
求大神指导。。谢谢谢谢

网友A:
用途不同,从效率考虑用升压芯片最好

网友B:
7809是降壓用的.

网友C:
三端稳压器只能稳压和降压,不能升压

网友D:
楼主肯定没用过7809,要用之前难道不看7809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E:
买个升压模块2-5V输入输出可调最高20V左右,输出最大电流2A,稳定输出1A,基本够用。某宝有卖才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