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立方编写单片机程序的思路求助

楼主(2019-05-01):
本人小白一只,目前想用51做一个8*8*8的光立方,并且与ds18b20以及lcd1602结合,我打算将光立方分成4层,温度小于20度时亮前两层,20到25度时量前四层,25到30时量前6层,30度以上全部量完。请问如何写这样的程序?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4*4*4的小一点的光立方啊,512个灯光做就要花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做一个4*4*4的小一点的光立方啊,512个灯光做就要花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搞代码。。。。。

网友B:
这要看线路图和引脚定义才知道要怎么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