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297和L298控制步进电机的实物焊接

楼主(2019-05-01):
自己已经做完了仿真,买了L297的芯片和L298的驱动模块,可是不知道怎么连接了,有人能教教我吗?急!
才焊完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驱动电路这块就不会连接了,仿真图上的是两个芯片,可是我买的是L298的驱动模块,就不会连了

网友A:
单独使用 L298 得改程序才能驱动原电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使用 L298 得改程序才能驱动原电路电机

可是我是想用297和298的组合驱动的呀,就像仿真图一样,那还能用298的驱动模块吗

网友B:
1. outa,outb,outc,outd ->电机     2. 信号输入->IO     3. VCC ,GND ->电机供电电源   4. 单片机板的GND->L298模块的GND    5. +5是模块输出的5v电源

网友A:
从接口看这货是单独使用的,要改楼主得用飞线方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接口看这货是单独使用的,要改楼主得用飞线方式连接

那要怎样连接呀

网友C(2020-06-20):
引用 网友B:
1. outa,outb,outc,outd ->电机     2. 信号输入->IO     3. VCC ,GND ->电机供电电源   4. 单片机板的GND- ...

还有那个使能AB有说短接的,书本上有说PWM信号的,结果现在电机震动。还特么一正一反的蠕动,还需要加续流二极管限制吗?

网友D:
驱动电机需要加续流二极管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机需要加续流二极管限制

多谢老师点醒,看到你的回复下意识直接开了恒温焊台开关,准备电洛铁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