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仿真testbench里Trig怎么处理? 求帮助

楼主(2019-05-01):
有那个大佬帮忙说一下仿真testbench里Trig怎么处理

楼主:
module         SRF_Control(sys_clk,sys_rst_n,echo,Distance,Trig);//《基于FPGA的数字系统设计与研究》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st_n;
                input                       echo;
                output[13:0]                Distance;
                output                      Trig;

                                         reg                         Trig;
                reg[31:0]                   Distance_r;
                assign                      Distance = Distance_r/2941;//calculate and output ultrasonic obstacle distance value
                reg[3:0]                    State;
                reg[31:0]                   Trig_cnt;
                reg[31:0]                   Timeout_cnt;
                reg[31:0]                   echo_cnt;
                reg                         echo_r;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echo_r <= 1'b0;
                         else
                                           echo_r <= echo;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sys_rst_n)
                         begin
                         State        <= 4'd0 ;
                         Trig          <= 1'b0;
                         Trig_cnt    <= 32'd0 ;
                         echo_cnt   <= 32'd0 ;
                         Distance_r <= 32'd0 ;
                         Timeout_cnt   <= 32'd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4'd0:        begin
                                         Trig          <= 1'b0;
                                         Trig_cnt    <= 32'd0;
                                         echo_cnt   <= 32'd0;
                                         Timeout_cnt   <= 32'd0;
                                         State          <= 4'd1;
                                         end
                         4'd1:        begin
                                         Trig          <= 1'b1;
                                         if(Trig_cnt==32'd500000)begin
                                                         Trig_cnt <= 32'd0;
                                                         State <= 4'd2;
                                                         end
                                         else begin
                                                         Trig_cnt <= Trig_cnt+1;
                                                         State <= 4'd1;
                                                                                      end
                                                                                                  end
                        4'd2:         begin
                                         Trig    <= 1'b0;
                                         if(Trig_cnt == 32'd500)begin
                                                          Trig_cnt <= 32'd0;
                                                          State      <= 4'd3;
                                                          end
                                         else begin
                                                          Trig_cnt <= Trig_cnt+1;
                                                          State     <= 4'd2;
                                                          end
                                         end
                        4'd3:         begin
                                         if(!echo_r)
                                                          State <= 4'd4;
                                         else
                                                          State <= 4'd3;
                                         end
                        4'd4:         begin
                                         if(!echo_r)  State <= 4'd5;
                                         else if(Timeout_cnt == 32'd50000000)begin
                                                           Timeout_cnt <= 0;
                                                           State   <=   4'd0;  end
                                         else begin
                                                           Timeout_cnt <= Timeout_cnt+1;
                                                           State    <=   4'd4;  end
                                         end
                        4'd5:         begin
                                         if(!echo_r)  State    <=   4'd6;
                                         else begin
                                                           echo_cnt <= echo_cnt+1;
                                                           State    <=   4'd5;
                                                end
                                         end
                        4'd6:         begin
                                         Distance_r <= echo_cnt;
                                         if(Timeout_cnt == 32'd50000000) begin
                                                           Timeout_cnt <= 0;
                                                           State   <=   4'd0;   end
                                         else begin  Timeout_cnt <= Timeout_cnt+1;
                                                           State   <=   4'd6;   end
                                         State   <=   4'd0;
                                         end
                        default:     State   <=   4'd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