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PWM的单片机呼吸灯程序(视觉暂留)

楼主(2019-05-02):
此呼吸灯不用PWM也能呼吸!!
原理是由于人眼的视觉残留特性:人眼在观察景物时,光信号传入大脑神经,需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光的作用结束后,视觉形象并不立即消失,这种残留的视觉称“后像”,视觉的这一现象则被称为“视觉暂留”。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家里使用的灯是50Hz,一秒钟会亮灭50次,但是我们觉得灯是一直亮着的。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int x)
{
int i;
for (i=x;i>0;i--);
}
void main ()
{
int ledlx,cycle=400;
while(1)
{
for(ledlx=0;ledlx<cycle;ledlx++)                /////////呼吸灯
{
P1=0;
delay(ledlx);
P1=0xff;
delay(cycle-ledlx);
}
for(ledlx=cycle;ledlx>0;ledlx--)

{
P1=0;
delay(ledlx);
P1=0xff;
delay(cycle-ledlx);
}
}
}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问哈!!

网友A:
这个for写的巧妙.可以用定时.细分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or写的巧妙.可以用定时.细分也可以吗?

emmm啥叫定时细分,我是小白,不太懂,不好意思哈。。如果您用定时器的话,每次进中断的时间不是一样的么?好像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B:
先感谢楼主分享

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这个程序的意思和PWM一样啊 不也是逐步改变亮灭时间的占空比调整亮和灭时间 其次 用for语句写抛物面在51上对系统占用太大了 基本上干不了别的事 除非一个片子只做呼吸灯 但如果只做呼吸灯用个51片子又太浪费 用555做也是一样的

我给家里的夜灯做了个控制板 没人活动的时候就是呼吸状态 开始也是用和你一样的for写 但要同时通讯 和多个模块同步状态以及检测电流 判断是否有故障等等事以后就出问题了 总有某个事件做不好 后来还是用中断的方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感谢楼主分享

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确实,您说的没错,原理是和PWM一样,不同仅在于这个不用中断。可能也就在定时器用完的情况下用用吧……(就是定时器不够用的时候)但是在定时器用完的情况下,程序一般都挺大的,加了这个可能会像您说的那样出问题(您是用什么芯片的,是不是芯片的问题),所以吧……好像确实没什么用。我是个小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您说的没错,原理是和PWM一样,不同仅在于这个不用中断。可能也就在定时器用完的情况下用用吧…… ...

我用的是STC片子 通常底层控制我觉得8位足够了 相比之下51内核的简单 涉及图像处理或者中央控制才会用到STM32之类的

小白也没关系 都从小白到大白的 哈哈

我觉得在程序里 除了非常短暂和必须的情况 尽量不用Delay或while(--t)之类的死延时 这种程序工作时cpu就在那空转 除了中断什么事都干不了 比如所有任务循环一次不到1ms Delay在应用中最小的等待时间是5ms 就意味着有5次不能执行其它事 还有 for语句对运算时间的消耗比较大 我一般不会用for去写主程序 多数用在单一的功能模块里 更多用判断标记 if执行时间小于for不少呢 另外51的硬件自资源太少了 中断实在要慎用 能不用的尽量不用 即便STC8系有更多定时器和中断 其实放开了用也是不够的 自己写功能的一点点感受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TC片子 通常底层控制我觉得8位足够了 相比之下51内核的简单 涉及图像处理或者中央控制才会用到S ...

嗯嗯,学到了,谢谢大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