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单片机与传统51单片机的比较

楼主(2019-05-02):
Arduino nano单片机与传统的51单片机相比较,有哪些好处

网友A:
简介
Arduino Nano是Arduino USB接口的微型版本,最大的不同是没有电源插座以及USB接口是Mini-B型插座。Arduino Nano是尺寸非常小的而且可以直接插在面包板上使用。其处理器核心是ATmega168(Nano2.x)和ATmega328(Nano3.0),, 同时具有14路数字输入/输出口(其中6路可作为PWM输出),8路模拟输入,一个16MHz晶体振荡器,一个mini-B USB口,一个ICSP header和一个复位按钮。
概要
处理器 ATmega168 or ATmega328
工作电压 5V
输入电压(推荐) 7-12V
输入电压(范围) 6-20V
数字IO脚 14 (其中6路作为PWM输出)
模拟输入脚 6
IO脚直流电流 40 mA
Flash Memory 16 or 32 KB (其中2 KB 用于 bootloader)
SRAM 1 KB or 2 KB
EEPROM 0.5 KB or 1 KB (ATmega328)
FT232RL FTDI USB接口芯片
工作时钟 16 MHz
电源
Arduino Nano供电方式

mini-B USB接口供电
pin27 +5V接外部直流5V电源
PS:只有通过USB口供电时FT232RL才工作。

存储器
ATmega168/ATmega328包括了片上16KB/32KB Flash,其中2KB用于Bootloader。同时还有1KB/2KB SRAM和0.5KB/1KB EEPROM。

输入输出
14路数字输入输出口:工作电压为5V,每一路能输出和接入最大电流为40mA。每一路配置了20-50K欧姆内部上拉电阻(默认不连接)。除此之外,有些引脚有特定的功能
串口信号RX(0号)、TX(1号): 提供TTL电压水平的串口接收信号,与FT232Rl的相应引脚相连。
外部中断(2号和3号):触发中断引脚,可设成上升沿、下降沿或同时触发。
脉冲宽度调制PWM(3、5、6、9、10 、11):提供6路8位PWM输出。
SPI(10(SS),11(MOSI),12(MISO),13(SCK)):SPI通信接口。
LED(13号):Arduino专门用于测试LED的保留接口,输出为高时点亮LED,反之输出为低时LED熄灭。
6路模拟输入A0到A5:每一路具有10位的分辨率(即输入有1024个不同值),默认输入信号范围为0到5V,可以通过AREF调整输入上限。除此之外,有些引脚有特定功能
TWI接口(SDA A4和SCL A5):支持通信接口(兼容I2C总线)。
AREF:模拟输入信号的参考电压。
Reset:信号为低时复位单片机芯片。
通信接口
串口:ATmega328内置的UART可以通过数字口0(RX)和1(TX)与外部实现串口通信;ATmega16U2可以访问数字口实现USB上的虚拟串口。
TWI(兼容I2C)接口
SPI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