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语言打开com口的操作中本机无响应,但在其他人的机器中代码完美运行,实测串口...

楼主(2019-05-02):
int InitUART(void)
{
    hCom = CreateFile(TEXT("COM15"),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允许读
        0, //指定共享属性,由于串口不能共享,所以该参数必须为0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属性描述,该值为FILE_FLAG_OVERLAPPED,表示使用异步I/O,该参数为0,表示同步I/O操作
        NULL);

    if (hCo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打开COM失败!\n");
        return FALSE;
    }
    else
    {
        printf("COM打开成功!\n");
    }

    SetupComm(hCom, 1024, 1024); //输入缓冲区和输出缓冲区的大小都是1024字节

    /*********************************超时设置**************************************/
    COMMTIMEOUTS TimeOuts;
    //设定读超时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BYTE;//读间隔超时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读时间系数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读时间常量
    //设定写超    int Dis, Vol, 时int Dis, Vol,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写时间系数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写时间常量
    SetCommTimeouts(hCom, &TimeOuts); //设置超时数据写入

    /*****************************************配置串口***************************/
    DCB dcb;
    GetCommState(hCom, &dcb);
    dcb.BaudRate = 9600; //波特率为9600
    dcb.ByteSize = 8; //每个字节有8位
    dcb.Parity = NOPARITY; //无奇偶校验位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一个停止位
    SetCommState(hCom, &dcb);//配置数据写入

    return 1;
}

网友A:
每台机接上串口后,串口号不一定是固定的。我自己电脑串口号就变动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台机接上串口后,串口号不一定是固定的。我自己电脑串口号就变动了几次

Emmm可是我是用串口助手打开后确认端口号没问题,然后关闭串口再从C中打开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