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扩展16X32点阵详细教程(单片机程序+仿真)

楼主(2019-05-02):
首先, 上一张16X16点阵的仿真图, 我已尽量备注详细

下面是从上图的仿真扩展为16X32(相应的程序也要修改)

这样子应该看明白了吧, 有想法的程友可以自己动手再扩展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   2 //移动速度,数字越小越快,数字越大越慢

sbit DS=P2^0;           //接U2_74HC595的引脚14
sbit ST=P2^2;           //接U2_74HC595的引脚12
sbit SH=P2^1;           //接U2_74HC595的引脚11

uchar code table1[]={        //点阵屏的上部(1屏和2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屏

0x04,0x24,0x24,0x24,0x7F,0xC4,0x44,0x04,0x04,0xFF,0x04,0x44,0x34,0x05,0x04,0x00,/*"我"的上半部,0*/
0x01,0x26,0x34,0x2C,0x24,0x24,0x37,0x4C,0x44,0x44,0x4C,0x74,0xC4,0x45,0x06,0x00,/*"爱"的上半部,1*/
0x00,0x01,0x06,0x1F,0xE0,0x02,0x04,0x18,0xF0,0x10,0x13,0x10,0x10,0x14,0x18,0x00,/*"你"的上半部,2*/
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F,0x00,0x00,0x00,/*"中"的上半部,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屏
};

uchar code table2[]={         //点阵屏的下部(3屏和4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屏

0x00,0x10,0x12,0x21,0xFE,0x40,0x82,0x02,0x04,0xC8,0x30,0x28,0x44,0x82,0x1F,0x00,/*"我"的下半部,0*/
0x00,0x82,0x84,0x89,0x91,0xE1,0xB2,0xAA,0xA4,0xA4,0xAA,0xB2,0x81,0x01,0x01,0x00,/*"爱"的下半部,1*/
0x80,0x00,0x00,0xFF,0x00,0x08,0x30,0xC0,0x02,0x01,0xFE,0x00,0x80,0x60,0x18,0x00,/*"你"的下半部,2*/
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中"的下半部,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白屏
};

void senddata(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uchar        i,j,k,m,n=0;
        while(1)
        {
                 for(i=0;i<96;i++) //要显示的字数,值=字数*16+16, 最后的这个16是显示一个空白屏
                {
                        for(j=0;j<SPEED;j++)   //移动速度
                        {
                                for(k=0;k<16;k++) //显示列数(勿修改)
                                {
                                        m=i+k;
                                        P1=k;
                                        senddata(table1[m],table2[m]); //传送第上部屏和下部屏
                                        delay(100);        //延时
                                          senddata(0,0);        //消隐,全灭
                                }
                        }
                }
        }

}

/* 将每行数据送至74HC595
* m为高8位,n为低8位
* SH为移位时钟,ST为锁存时钟 */
void senddata(uchar m,uchar n)
{
        uchar i;
        ST=0;
        for(i=0;i<16;i++)  //有多少行,就改多少
        {
                SH=0;
                if(i<8) {                                         //1-8行
                          DS=0X80&(m<<i);
                } else if(i>=8 && i<16) {         //9-16行
                        DS=0X80&(n<<(i-8));
                }
                SH=1;
        }
        ST=1;
}

void delay(uint m)
{
        uint j;
        for(j=m;j>0;j--);
}

取模方式

附件内容, 有些程友上传的附件不全, 导致下载浪费黑币, 还有的程友发布的仿真程序只有hex, 但在内容描述却带有源程序字样, 在此BS一下

仿真打开后, 如果单片机指定的main.hex变动, 请手工重新指定

网友A:
楼主和我正在做的一模一样,哈哈,就是你的行列表达错了横排是行,竖排是列啊,我看了半天还头大,感谢楼主的显示程序,哈哈买了实物,来了调着玩玩。

网友B:
那个活动的怎么弄

网友C(2020-01-07):
我照着弄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呀

网友D(2020-02-24):
我照做不能实现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网友G:
大佬为什么这个程序只可以显示15个字?        for(i=0;i<336;i++) //要显示的字数,值=字数*16+16, 最后的这个16是显示一个空白屏   我要显示20个字上面的数值我也改了到15个字就重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为什么这个程序只可以显示15个字?        for(i=0;i

你是模拟的还是实物的?将你修改后的代码贴上来。什么单片机型号的说清楚。

网友H(2020-06-02):
if(i<8) {                                         //1-8行
                          DS=0X80&(m<<i);
                } else if(i>=8 && i<16) {         //9-16行
                        DS=0X80&(n<<(i-8));

   楼主,这个给DS所赋的值,与0x80取与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不太懂这个取与的意思,希望能根据二进制详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