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这个单片机程序倒数在4700之后,数码管就一直显示4700

楼主(2019-05-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umber[4];
void time();
void timer();
uint num=4725,cen;
void main()
{
time();
while(1)
{
  if(cen>1000)
  {
   cen=0;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
}
}
void time()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0XFC;
TL0=0X67;
cen++;
switch(i)
  {
   case 0:P1=0x01;i++;P0=number[0];break;
   case 1:P1=0x02;i++;P0=number[1];break;
   case 2:P1=0x04;i++;P0=number[2];break;
   case 3:P1=0x08;i=0;P0=number[3];break;
  }
}

网友A:
加一个判断,并让定时器关掉,变量值==4700。

网友B:
如果没有后续操作的话,加个死循环也行吧

网友C:
4700之后关闭中断

网友C:
还有,全局变量cen定义后赋初值,局部变量i也是一样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umber[4];
void time();
void timer();
uint num=4725,cen=0;
void main()
{
time();
while(1)
{
   if(number==4700)
    {
    EA=0;
    }

  if(cen>1000)
  {
   cen=0;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

}
}
void time()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uchar i=0;
TH0=0XFC;
TL0=0X67;
cen++;
switch(i)
  {
   case 0:P1=0x01;i++;P0=number[0];break;
   case 1:P1=0x02;i++;P0=number[1];break;
   case 2:P1=0x04;i++;P0=number[2];break;
   case 3:P1=0x08;i=0;P0=number[3];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谢谢老哥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number[4];
void time();
void timer();
uint num=4725,cen;
void main()
{
        time();
        while(1)
        {
                        if(num==4700)
                        {
                                EA=0;

                        }
                if(cen>1000)
                {
                        cen=0;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
        }
}
void time()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0XFC;
        TL0=0X67;
        cen++;
        switch(i)
                {
                        case 0:P1=0x01;i++;P0=number[0];break;
                        case 1:P1=0x02;i++;P0=number[1];break;
                        case 2:P1=0x04;i++;P0=number[2];break;
                        case 3:P1=0x08;i=0;P0=number[3];break;
                }
}我这个程序到底是哪里出现了bug,为什么倒数到4700之后,数码管最后一位就会出现1而不是出现4700

网友D:
总是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学不会

我也是

网友E: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8 code smgduan[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6d};

#define KEY1 1
#define KEY2 2
#define KEY3 3
#define KEY4 4

char keynum;
u8 DisplayData[8];
char t,z;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Key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1;
        if(mode==1)
        {
                keyen=1;
        }
        if(keyen==1&&(k1==0||k2==0||k3==0||k4==0))
        {
                delay(1000);
                keyen=0;
                if(k1==0)return KEY1;
                else if(k2==0)return KEY2;
                else if(k3==0)return KEY3;
                else if(k4==0)return KEY4;
        }
        else if(k1==1&&k2==1&&k3==1&&k4==1)
        {
                keyen=1;
        }
        return 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50);
                P0=0x00;
        }
}

void datapros()
{
        u8 key=KeyScan(0);
        u8 flag;
        flag=1;
        switch(key)
        {
                case 1:  keynum++;if(keynum==100)keynum=0; break;
                case 2:  keynum--;if(keynum<=0)keynum=99; break;
                case 3:  keynum=0; break;
                case 4:        TR0=1; t=keynum; break;
        }
        DisplayData[0]=0x6d;
        DisplayData[1]=smgduan[keynum%10];
        DisplayData[2]=smgduan[keynum/10];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

void main()
{
        while(1)
        {
                z=0;
                Timer0Init();
                datapros();
                DigDisplay();
                if(keynum==0&&z!=0)
                {
                        while(1)
                        {
                                TR0=0;
                                beep=~beep;
                                keynum=t;
                                datapros();
                                DigDisplay();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
        z=0;
        if(i==1000)
        {
                i=0;
                led=~led;
                keynum--;
                z++;

        }
}

感觉我写的定时器跟这个差不多   可以看看    我的计时器到零以后   显示初值   可以看看  (萌新)   ==== 初学单片机  勿喷

网友F:
有几种方法。比如在显示处处理,在num值要送到number前处理,在送到number[]里后处理。处理方法一般都是用if语句。比如在num值送到number;里之前处理:
   num--;
   if(num<4700){
           number[0]=ledchar[4700%10];
           number[1]=ledchar[4700/10%10];
           number[2]=ledchar[4700/100%10];
           number[3]=ledchar[4700/1000%10];
   }else{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
另一种在number后处理: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if(number[3]<=4 && number[2]<7){
                number[0]=0
                number[1]=0
                number[2]=7
                number[3]=4
        }
最后一种的处理和第二种差不多。

网友G(2019-06-21):
学习了,很多思路啊

网友H:
具体呢  我觉得你应该吧初始化摸快在检查一下

网友I(2019-08-02):
在num--的后面加一个判断语句if (num <4700){num=4700;}即可

网友J:
在cen=0;    num--;语句后加上这些语句:if(num==4700)  Flag=0;(Flag这样定义:bit Flag=1;),在定时中断的cen++; switch(i) 的前面加上:if (Flag)就可实现了,不妨去试一下

网友K:
对num进行判断,如果num==4700,则执行一条while(1){//数码管显示4700}

网友L:
当num=4700时,可以关中断,也可以直接给数码管赋值4700,或者让程序进入死循环。

网友M:
加一个判断,判断if(num<=4700)执行显示4700

网友N(2019-09-28):
if(num>4700)num=4700

网友O(2019-11-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cha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ber[]={0x92,0xa4,0xf8,0x99};
uchar i=0;
void time();
void timer();
void delay();
uint num=4725,cen=0;
void main()
{
        time();
        while(1)
        {
                   if(num==4700)
            {
                    EA=0;
                        i=0;
                        while(1)
                        {
                                delay();
                                switch(i)
                                  {
                                           case 0:P1=0x01;i++;P0=0xc0;break;
                                           case 1:P1=0x02;i++;P0=0xc0;break;
                                           case 2:P1=0x04;i++;P0=0xf8;break;
                                           case 3:P1=0x08;i=0;P0=0x99;break;
                                  }
                    }
                }

                  if(cen>1000)
                  {
                           cen=0;
                           num--;
                           number[0]=ledchar[num%10];
                           number[1]=ledchar[num/10%10];
                           number[2]=ledchar[num/100%10];
                           number[3]=ledchar[num/1000%10];
                  }
        }
}
void time()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cen++;
        switch(i)
          {
                   case 0:P1=0x01;i++;P0=number[0];break;
                   case 1:P1=0x02;i++;P0=number[1];break;
                   case 2:P1=0x04;i++;P0=number[2];break;
                   case 3:P1=0x08;i=0;P0=number[3];break;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x>0;x--)
        {
                for(y=110;y>0;y--);
        }
}

网友P(2020-01-02):
在num--的后面加一个判断语句if (num <4700){num=4700;}
不确定 试一下建议楼主

网友Q(2020-03-03):
感谢大家的讨论,受益很多,开拓了思路,学习了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