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开机就执行中断里面的函数,再返回main执行剩下的动作

楼主(2019-05-02):
是这样子的,有这样子一个开发需求,我实验了不成功,求大神帮忙解决。。。

开发需求为:一开机就执行中断里面的函数,动作先用电灯代替,执行完中断里面的函数之后,然后再返回main执行剩下的动作,也用点亮LED控制。。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a;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sbit led=P3^6;         //定义P36口是led
sbit led1=P3^7;         //定义P37口是led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a=1;
        while(1)
        {
     led=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u16 i;
  if(a==1)
  { a=0;
   for(i=0;i<2;i++)
   {
            led=0;
     delay(10);
         led=1;
         delay(10);

   }

  }
}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中断服务函数没有检测的a==1,只执行了主函数while(1) 里面的
led=0;

仿真

shiyan 1.rar

程序和仿真

网友A:
楼主试试这样: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bit a;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sbit led=P3^6;         //定义P36口是led
sbit led1=P3^7;         //定义P37口是led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a=1;
        while(a);
        while(1)
        {
                led=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u8 i;
        a=0;
        for(i=0;i<2;i++)
        {
                led=0;
                delay(10);
                led=1;
                delay(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这样:

不行啊

网友B:
延时函数微妙级别,太快了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 //定义全局变量a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sbit led=P3^6;         //定义P36口是led

sbit led1=P3^7;         //定义P37口是led1

void Delayms(uint n);//申明函数

void Int0Init()
//中断初始化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while(1)
{

led=0;
    //未有中断 led亮, led1灭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uchar i;

for(i=0;i<2;i++)

   {

     led=~led;

     Delayms(50);

   }

}

void Delayms(uint n)
{
    uint i,j;
      for(i=n;i>0;i--)
         for(j=112;j>0;j--);
}

网友A:
由于你的延时函数的时间是106us,中断响应闪两下肉眼根本观察不出来。延时时间改长一点,并且用led1来验证,你再试试。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bit a;
sbit k3=P3^2;  //定义按键K3
sbit led=P3^6;         //定义P36口是led
sbit led1=P3^7;         //定义P37口是led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a=1;
        while(a);
        while(1)
        {
                led1=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u8 i;
        a=0;
        for(i=0;i<2;i++)
        {
                led=0;
                delay(50000);
                led=1;
                delay(5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的延时函数的时间是106us,中断响应闪两下肉眼根本观察不出来。延时时间改长一点,并且用led1来验 ...

还是不行,根本就没执行中断里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reg51.h"

谢谢你的参与&调试,我是想要按照标题那样子的要求写的。但是一直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根本就没执行中断里面的程序

不可能还是不行,这里有仿真视频为证。可能你要检查硬件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还是不行,这里有仿真视频为证。可能你要检查硬件是否正确。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

这么多大神帮你,不回馈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也好让我们跟着学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