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io驱动发光二极管要串联2.2k电阻?

楼主:
这个电路是单片机通过9012三极管驱动5v继电器。用led灯模拟开门动作。搞不明白为什么要用2.2k电阻,这样led能发光吗

网友A(2019-05-02):
2.2K的电阻是限流的,没有这个电阻当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发光二极管就会烧坏了。

网友B:
通过LED的电流是有限度的,普通LED一般不宜超过10mA,再增加电流亮度也不会明显增加,徒增发热量,甚至烧毁。串联电阻的目的是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LED的电流是有限度的,普通LED一般不宜超过10mA,再增加电流亮度也不会明显增加,徒增发热量,甚至烧毁 ...

我知道是限流作用,但是电阻太大了把,vcc是5v,这样算来,电流才1点多mA

网友D: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压降就是1.6至2.1v,电流1毫安多是正常的

网友E:
可以改小一点啊,我平常用的都是510欧或者220欧,不要慌

网友F:
限流电阻是大了,约2mA电流驱动高亮发光二级管够用。1K刚好

网友G:
限流,保护二级管

网友H:
分压限流

网友I:
防止电流过大烧坏二极管

网友J:
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所以加一个电阻防止烧坏二极管,如果将基极的1K电阻变成10K,可以吧这个2.2K的电阻去掉

网友K:
算一下,只要电流不超过发光二极管的可用参数都行,超那会损坏发光二极管。

网友L:
这种串联的电阻一般都是限流的,作用就是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