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烧录程序的问题,老是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2019-05-02):
如果只用电源和地线把单片机连接,这时用stc给它烧录程序,能不能检测到单片机?因为我的板子老是检测不到单片机,就想用这种方法把程序烧入单片机,可行吗?

网友A:
你可以试一试,烧录程序的时候,先下载程序,再接通电源,试一试,我之前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B:
上网上买一个烧录STC的下载器,不到20RMB(也可找宏晶申请免费下载器),不要总纠结在一个问题上,因为刚开始也很难理解这些东西,毕经这都是新玩意儿。另外让这些东西折磨多了还影响后面的学习极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