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时钟秒表程序

楼主(2019-05-02):
参考制作的秒表时钟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tsensor.h"
#include "adc.h"
u16 jia;
u16 jian;
u32 tiao=0;
u16 min;
u16 sec;
u16 msec;
u32 jishu;

u8 flag=1;
u32 dao;
u32 dao1;
u32 dao2;
u8 daoshi;
u16 daofen;
u16 daomiao;
u8 daoshi1;
u16 daofen1;
u16 daomiao1;

int main(void)
{
        u8 t;
          u16 adcx;
        float temp;//温度
        float temperate;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EXTIX_Init();
                 Adc_Init();
  T_Adc_Init();
         tp_dev.init();

        TIM3_Int_Init(100,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ERROR!   ");
                delay_ms(800);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RTC Trying...");
        }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    -  -     ");
        LCD_ShowString(60,162,200,16,16,"  :  :  ");
        LCD_ShowNum(84,162,calendar.min,2,16);
                LCD_ShowString(60,216,200,16,16,"change");
                LCD_ShowString(60,260,200,16,16,"start");
                LCD_ShowString(160,260,200,16,16,"end");
          LCD_DrawRectangle(55,216,115,242);
                LCD_DrawRectangle(55,260,105,276);
                LCD_DrawRectangle(150,260,195,276);
                LCD_ShowString(60,30,200,16,16,"TEMP_VAL:");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TEMP_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TEMPERATE:00.00C");
        dao1=dao;

        while(1)
        {
                u32 now;
                static u8 k=0;
                static u8 c;

                extern u32 temp2;//时间

                //温度显示
                adcx=T_Get_Adc_Average(ADC_CH_TEMP,10);
                LCD_ShowxNum(132,30,adcx,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3.3/4096);
                temperate=temp;//保存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32,50,adcx,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u8)temp;                                                            //减掉整数部分
                LCD_ShowxNum(148,50,temp*1000,3,16,0X80);        //显示电压小数部分
                temperate=(1.43-temperate)/0.0043+25;                //计算出当前温度值
                LCD_ShowxNum(140,70,(u8)temperate,2,16,0);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temperate-=(u8)temperate;
                LCD_ShowxNum(164,70,temperate*100,2,16,0X80);//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日期显示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60,13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13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130,calendar.w_date,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148,200,16,16,"Saturday ");
                                        break;
                        }
                }

                //秒表显示
                if (c==3)
                {
                        LCD_ShowNum(60,162,min,2,16);
                        LCD_ShowNum(84,162,sec,2,16);
                        LCD_ShowNum(108,162,msec,2,16);
                }

                //倒计时显示
                if (c==4)
                {
                        LCD_ShowNum(60,162,daoshi,2,16);
                        LCD_ShowNum(84,162,daofen,2,16);
                        LCD_ShowNum(108,162,daomiao,2,16);
                        daoshi=dao/3600;
                        daofen=dao/60%60;
                        daomiao=dao%60;
                        if (now>0)
                        {
                                dao2=(temp-now);
                                dao=dao1-dao2;
                                if (dao==0)
                                {
                                        c=0;
                                        LED0=!LED0;
                                        LED1=!LED1;
                                }
                        }
                }
                if (c!=3&&c!=4)
                {
                        LCD_ShowNum(60,162,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84,162,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108,162,calendar.sec,2,16);
                        if (calendar.min==0&&calendar.sec==0)
                        {
                                LED0=!LED0;
                                LED1=!LED1;
                        }
                }
                delay_ms(1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115>tp_dev.x[0]&&tp_dev.x[0]>55)&&(242>tp_dev.y[0]&&tp_dev.y[0]>216))
                        {
                                k=1+k;
                                LED0=!LED0;

                                if (k==5)
                                {
                                        k=0;
                                }
                                switch(k )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188,260,16,16,"time      ");
                                                jia = 0;
                                                jian = 0;
                                                c=0;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188,260,16,16,"min       ");
                                                jia = 60;
                                                jian = 60;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188,260,16,16,"hour      ");
                                                jia = 3600;
                                                jian = 3600;
                                                break;
                                        case 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DISABLE); //时钟失能
                                                LCD_ShowString(60,188,260,16,16,"count     ");
                                                jishu=0;
                                                min=0;
                                                sec=0;
                                                msec=0;
                                                jia = 0;
                                                jian = 0;
                                                c=3;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188,260,16,16,"count down");
                                                dao=0;
                                                daoshi=0;
                                                daofen=0;
                                                daomiao=0;
                                                c=4;
                                                break;
                                        }
                                }

                        if(c==3&&(105>tp_dev.x[0]&&tp_dev.x[0]>55)&&(286>tp_dev.y[0]&&tp_dev.y[0]>260))
                        {
                                flag+=1;
                                LED0=!LED0;

                        }
                        if (flag>1)
                        {
                                flag=0;
                        }
                        if (flag==1)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DISABLE); //时钟失能
                        }
                        if (flag==0)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

                        if (c==4&&(105>tp_dev.x[0]&&tp_dev.x[0]>55)&&(286>tp_dev.y[0]&&tp_dev.y[0]>260)&&(dao!=0))
                        {
                                LED0=!LED0;
                                now=temp2;
                        }
                        if(c!=3&&c!=4&&(105>tp_dev.x[0]&&tp_dev.x[0]>55)&&(286>tp_dev.y[0]&&tp_dev.y[0]>260))
                        {
                                LED0=!LED0;
                                tiao+=jia;
                        }
                        if(c==3&&(195>tp_dev.x[0]&&tp_dev.x[0]>150)&&(286>tp_dev.y[0]&&tp_dev.y[0]>260))
                        {
                                LED0=!LED0;
                                jishu=0;
                                min=0;
                                sec=0;
                                msec=0;
                                flag=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DISABLE); //时钟失能
                        }
                        if (c==4&&(195>tp_dev.x[0]&&tp_dev.x[0]>150)&&(286>tp_dev.y[0]&&tp_dev.y[0]>260))
                        {
                                LED0=!LED0;
                                dao=60+dao1;
                                dao1=dao;
                        }
                        if (c!=3&&c!=4&&(195>tp_dev.x[0]&&tp_dev.x[0]>150)&&(286>tp_dev.y[0]&&tp_dev.y[0]>260))
                        {
                                LED0=!LED0;
                                tiao-=jian;
                        }
                        delay_ms(100);
                }
        }
}

网友A(2020-05-15):
这个没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