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的LCD12864显示动态波形 求帮助

楼主(2019-05-02):
如何用单片机STC89C52控制数模转换器AD620将自己收集到的心电信号显示在LCD上?
程序如何来写?proteus如何连接?

网友A(2019-06-03):

你好!制作完成了吗?心电采集芯片用的什么呢?

下面是采用AD8232制作的心电图采集显示系统,请做参考

上位机可以同步显示采集心电波形